F450 E310动力是否能换更大的桨

楼主(2015-06-10):
用NAZA V2飞控全套加上电池大概2KG吧,感觉有点吃力,而且下降抖得相当厉害,电机2312配9450自锁桨,想换尺寸大一点推荐一下吧(现在4S 5200 35C续航不过10分钟。。。)
基本感度:俯仰40 横滚40 航向60 姿态感度:俯仰160 横滚160 垂直100

网友A:
这电机功率就那么大 2kg已经超过它的正常工作范围了 换电机吧   换3508  kv700左右的 配12寸桨  2kg  用4s  5200mah  飞17分钟不是梦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这个乱啊。换电机吧。

网友:
这必须换电机,而且为了续航肯定得用碳纤机架

网友:
换机架  什么云台?

网友:
太重~電機太小

网友B:
个人建议 换脚架  把快拆脚架套件全去  电池放上面  云台用铝柱直接挂在下中心版上   多余的线也全部去掉  本来挺好的配置    你看你装的机器  俩字  乱  重

网友:
这套破脚架  比机架还重

网友C:
每个电机500g都承受不了吗,2212都能承受1KG拉力了,是不是你的重心偏了啊,导致某个电机过载了
9寸桨小了点,换10寸试试

网友:
换机比改550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个电机500g都承受不了吗,2212都能承受1KG拉力了,是不是你的重心偏了啊,导致某个电机过载了
9寸桨小了 ...

重心没问题,从中间提起来不会倒向哪边,就是不知道要换哪个品牌的十寸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建议 换脚架  把快拆脚架套件全去  电池放上面  云台用铝柱直接挂在下中心版上   多余的线也全部去掉   ...

谢谢,不过你这样放的电池被桨打到的可能很大,毕竟机架小,装的挺整齐的,就是线真的乱,太多太长了,剪了也麻烦先凑合。。云台在中间的话视角会拍到机子上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机功率就那么大 2kg已经超过它的正常工作范围了 换电机吧   换3508  kv700左右的 配12寸桨  2kg  用4s  ...

但是精灵也挺重的,而且还是2210电机...所以我纳闷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机功率就那么大 2kg已经超过它的正常工作范围了 换电机吧   换3508  kv700左右的 配12寸桨  2kg  用4s  ...

这是E310简介,2.5KG呢....真的纳闷

网友D:
不觉得看着很不协调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觉得看着很不协调么。。。

为了不让桨被拍到没办法云台移到很前。。

网友:
我的用f550朗宇2212 kv980 3s 5200达普飞10分钟2.1KG

网友:
减重吧,这个重量电机压力太大了

网友:
换机架以及其他方式减轻重量,10寸桨,应该还可以提升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精灵也挺重的,而且还是2210电机...所以我纳闷呀

精灵起飞重量1300g  电机是2212  飞下来电机烫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E310简介,2.5KG呢....真的纳闷

1kg是四轴  2.5kg是八轴  要是4轴都可以到2.5kg  你让3508电机情何以堪

网友E:
基本感度:俯仰40 横滚40 航向60  难道没人留意到这个问题?感度好极限。另外飞10分钟很正常,建议把脚架拆了,换个超轻的脚架吧!10几块钱4个那种。目测你这机架差不多500g了,你要知道一个680碳架也就500多g

楼主:
引用 网友A:
1kg是四轴  2.5kg是八轴  要是4轴都可以到2.5kg  你让3508电机情何以堪

E310就没有八轴的套装,您可以自己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基本感度:俯仰40 横滚40 航向60  难道没人留意到这个问题?感度好极限。另外飞10分钟很正常,建议把脚架拆 ...

谢谢。这个感度是E310说明书建议值,感度自己调总找不到感觉。。

网友A:
引用 楼主:
E310就没有八轴的套装,您可以自己去看看

两个四轴不就是八轴了嘛

网友:
机架脚架都是重量级的,如果电机不换的话,换个猛禽之类的轻很多,但是你的重量已经2kg了,所以动力和机架一起换了吧,电机要出的话联系我q85031287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感度是E310说明书建议值,感度自己调总找不到感觉。。

什么时候感度是由动力套装决定的了?而且是那么离谱的基础感度,你拍张你的310感度图给我看看,另外建议你看看naza v2的说明书,建议你基础感度调到130以上,要不就会出现你这种摇摆,跟动力关系不是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四轴不就是八轴了嘛

。。。。你这逻辑我也是跪了。。。。好吧我只是来求教换什么规格的桨合适,您真的真的可以不要再纠结这个四轴八轴拉力的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什么时候感度是由动力套装决定的了?而且是那么离谱的基础感度,你拍张你的310感度图给我看看,另外建议 ...

好的谢谢

网友E:
大哥,这个a2飞控的感度对照表,不是naza的,唉我还是找下naza的基础感度参考表给你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这逻辑我也是跪了。。。。好吧我只是来求教换什么规格的桨合适,您真的真的可以不要再纠结这个 ...

你要换桨 不考虑拉力还要看什么?  这个级别的电机不管怎么配桨 单个电机最多900拉力    4S电池下 大疆推荐400g/轴  那也得六轴才能到2.5kg吧  四轴就别想了 即使飞起来也不安全

网友:
这张是naza的参考表,对照一下吧!下降不稳的原因就在这里了。另外你说的加大到10寸桨,答案是不行的,4s用9寸是极限,如果把电池降低到3s就可以上10寸,另外,e310上4s最大升力是900g,多轴想要安全飞行需要把重力控制在升力的一半,也就是450g每个电机,你的是超了一点,飞是能飞,但是抗风估计很差。2.5kg那是6轴套装的。浪费了我2块钱流量下载naza说明书截图给你,希望你好好看下说明书吧!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现在老鸟都不理人了,因为每天都会有那么多新手问题,答都答不过来,有些好心回答你的,也希望你们态度好一点,毕竟别人回答你问题都是无偿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是E310简介,2.5KG呢....真的纳闷

2.5KG 指的六轴吧!

网友G:
2000g对这小电机明显超载了,你能控制到1300g以下还差不多,效率才会有很大的提升。换桨什么你想都不用想,没用,会适得其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哥,这个a2飞控的感度对照表,不是naza的,唉我还是找下naza的基础感度参考表给你吧。

没错。。他就只有这个。谢谢你,也谢谢他们

楼主:
引用 网友G:
2000g对这小电机明显超载了,你能控制到1300g以下还差不多,效率才会有很大的提升。换桨什么你想都不用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换桨 不考虑拉力还要看什么?  这个级别的电机不管怎么配桨 单个电机最多900拉力    4S电池下 大疆推 ...

谢谢你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F:
2.5KG 指的六轴吧!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精灵也挺重的,而且还是2210电机...所以我纳闷呀

精灵含电池只有1300g,2kg确实有点重了,估计正常飞没有问题,但肯定没有推荐重量下飞的爽

网友H:
naza-M  刚刚发布新固件,貌似对楼主有一定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H:
naza-M  刚刚发布新固件,貌似对楼主有一定帮助

好的谢谢我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什么时候感度是由动力套装决定的了?而且是那么离谱的基础感度,你拍张你的310感度图给我看看,另外建议 ...

尝试了说明书上的感度一起动就抖(原来只是下降会大幅度的摆动),不过现在飞起来除了抖感觉比以前定点定的稳定多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尝试了说明书上的感度一起动就抖(原来只是下降会大幅度的摆动),不过现在飞起来除了抖感觉比以前定点定 ...

抖还是晃?晃就每个感度增加10,频率很高得抖动就降低感度10,那个图的感度只是参考,还需要微调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抖还是晃?晃就每个感度增加10,频率很高得抖动就降低感度10,那个图的感度只是参考,还需要微调

抖,现在稳定下来感度差不多就是50到80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