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电池充电的问题。

楼主(2015-06-10):
充电电流应为电池容量的0.5~1倍(C)为佳,最多不要超过2倍(C),即2200mAh容量的锂电池的最佳充电电流为1.1~2.2A,最多不要超过4.4A。尽量减少快速充电的次数。
这个都是通用的吗?除了标示为5C充电的

网友:
长期5C充电的路过

网友:
金錢換時間

网友:
其实5C充电是用多大电流充电,是怎样算的请大神门路过的都科普下!!

网友A:
请问你的5C充电是多大的电池,用多大的安数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的5C充电是多大的电池,用多大的安数充电?????

1400的电池,7A

网友:
5C*(1400/100)=7A电流 但电池上虽然写的支持5c 至于好不好 对电池有伤没伤我就不知道了 还请知道的大神给指点一下 用多大c数充最合适?

网友:
我都是5C 充。

楼主:
那一般的电池支持多少A充电呢?我一般都是用2.2A充电 但又觉得太慢 要是增大到3.0有木有问题呢?

网友:
有一种说法是”在允许范围内尽量使用快充以缩短充电时间,对锂聚合物电池有好处……“我不知道是什么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