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雕刻机的控制板性价比高啊

楼主(2015-06-10):
头大这事啊,想DIY个雕刻机
但我的电脑是win8 64位的笔记本,只有USB口。要用什么控制板好啊。本来是想用USBCNC的,但据说不稳定,还有速度太慢,每轴只有25K
USB MACH 3又不知道能不能运行在64位的win8上。而且也担心不稳定。还有什么适合的主板呢。

网友:
买并口的板子,再买个带并口的旧电脑,这样最划算。

网友:
tb上有,mach3不支持64位,看我的帖,我找台×P笔记本来带的

网友:
呕心沥血,FoxCNC 数控系统  第三次更改,年内完成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76768&fromuid=144481

网友:
如果你只是想玩玩,哪个价低买哪个, 如果你想用来干活,就上维宏卡吧

网友:
维宏卡没用过,不发表意见。MACH3超级稳定,本人先后换用两台MACH3雕刻机 雕铣无数铝板、ABS板、PVC板从来没失误过,比如丢步、误差。说MACH3不好的,不是软件本身问题,也不是控制卡有问题,肯定是用的电脑不合适,因为MACH3控制卡对电脑主板有要求,不是所有的主板都适合,选一个名牌带并口的老主机,几百元就可以,某宝多的是,NEC、戴尔的比较多,大部分是日本的淘汰货,不过质量杠杠的,这样的主机配合MACH3控制板的雕刻机照样是“神机”。说维宏卡好的,估计是维宏卡对电脑要求小一些吧。

网友:
25K频率够你用了啊
步进电机8细分情况下可以跑出F7500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