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hcp100s的螺距设定

楼主(2015-06-10):
如题,hcp100s的螺距怎么设置,主要就是正常飞行模式的螺距要设定成怎样的?3d的最好提供一下,虽然自己试也可以,主要就是悬停模式的螺距设成怎样的好?

网友A:
油门 65
螺距 DR65   -11.6,-11.2,-9.7,-8.6,-5.6,5.8,19.5,32,48,65(普通)
        DR65   -65,-21.7,21.7,65(特技)
大小动作 副翼-50(普通),-30(特技), 升降-50(普通),-30(特技)
以上数值仅供参考不必纠结具体数值,每种控数值不一样,跟手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 65
螺距 DR65   -11.6,-11.2,-9.7,-8.6,-5.6,5.8,19.5,32,48,65(普通)
        DR65   - ...

谢谢,我还是慢慢的自己试一下,以便符合自己的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