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能技术是否能满足于现在航模需求?

楼主(2015-06-10):
各位好,最近小弟奇思妙想,查阅某宝..发现可定制35*14*0.2的太阳能板..单块重量0.18千克,30A控制器0.14千克..我自己的是X5飞翼..所以定制大小为我飞翼尺寸.总重500克..
一块EVO 11.1V 3S 5200毫安,重量是408克..也就是说重量超过电池100克左右...
飞翼配置
40A电调,2217桨.APM+GPS+OSD
1.5W图传和摄像头..

论1.控制器30A,可调12V/24V,是否能满足这样的重量飞机持续性?
   2.控制器上有蓄电池和负载接口...是否可以用小容量的电池充当蓄电池.

千万别喷我,,小弟我属于智商够了....文化不够...所以各种奇思妙想,也不懂可行性..希望各位能用通俗的语言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网友:
功率 = 电压 * 电流
比如你用3S 电    巡航电流为 10A
那么你当前飞机当前重量下   巡航功率 可以近似 为  11.1V * 10A = 111W

除非你能用太阳能电池板产生 111W 以上的功率    并且重量差不多的情况下   理论上才可以勉强达到要求

网友:
111W的太阳能板一辆汽车表面都不够装,太阳能的好处是不要钱,坏处是目前科技下转换效率实在惨不忍睹

网友:
前段时间不是有一个老外驾驶太阳能滑翔机环游世界么,滑翔机的翼展多长啊,都装太阳能板。而且滑翔机需要的动力极小主要靠滑翔的,所以才够用

网友:
使用太阳能最有效的是烧甲醇,植物光合作用转化储存的化学能,比光伏转换效率高得多。因为能量之间转化会有个活化能的存在,活化能是用于推动分子运动的力量,光伏发电是用蛮力推动电子运动,活化能占用了大部分,显然亿万年进化优化出来的有优势。不瞒您说,鸟类全部都是用太阳能的,飞得多爽。

网友:
应该可以吧,Solar Impulse不是飞来中国了么,时速60公里,现在抛锚你哄了。你做一个,上面不载人,重量凭空减了60KG,难度减低10倍不止。估计这个翼展不小,怎么地也得5米吧,而且太阳能电池板得选好的,X包上的便宜货就算了吧。

网友:
就当今太阳能的光电转换效率,我看还是省省吧,不靠谱。之前群里还有个哥说用手机充电宝的

网友:
要想长续航,最理想的方式就是混合动力,“发动机+发电机+电动机”这样的模式,或燃料电池

网友:
的确效率太低了,得用好几倍的面积换取性能和功率

网友:
定翼式无人机可以实现,谷歌貌似要开发可以飞几年的无人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