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2 起飞抽搐炸鸡

楼主(2015-06-10):
rt,试飞时,刚刚起飞就乱晃抽搐,然后摔地,怎么回事?是感度问题吗?
机子是飞越650,
电池
放在机身上方。

网友A:
你的电机桨安装是否对转动方向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机桨安装是否对转动方向什么的
对的,不然会直接侧翻。

网友B:
可能是感度太高了

网友C:
请楼主把相关的配置报上来,特别是感度

网友D:
感度或者桨电机太不平衡,或者电调没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