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450电直

楼主(2015-06-10):
玩了一年v977想入450求推荐性价比高的。最好配件便宜。手里有d10控。另外有副翼和无副翼哪个好

网友A:
同是新手,我的是飞越4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是新手,我的是飞越450

飞越450不算控多少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越450不算控多少钱

网友B:
都玩一年小鸡了,上X3吧,,

网友:
顶楼上,我也准备换x3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玩一年小鸡了,上X3吧,,

X3具体是什么品牌和型号

网友:
泰世X3 吧

网友C:
现在X3挺火的 要不就450L也行 再不就465L机身 电装DIY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X3挺火的 要不就450L也行 再不就465L机身 电装DIY

我看有些人说450l不好配件贵。在一个465大那么一点好在哪啊。我对450一点不了解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看有些人说450l不好配件贵。在一个465大那么一点好在哪啊。我对450一点不了解

465(富丽仿制的名字)就是450L(亚拓原厂的名字),还有老一点450PRO,450SPORT。。。
推荐450L,配件在是最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465(富丽仿制的名字)就是450L(亚拓原厂的名字),还有老一点450PRO,450SPORT。。。
推荐450L,配件 ...

学习了 多谢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465(富丽仿制的名字)就是450L(亚拓原厂的名字),还有老一点450PRO,450SPORT。。。
推荐450L,配件 ...

对了 为什么X宝搜索关键词 富丽465只有一页呀 这个卖的很少

网友:
如果买465,在富丽官方店买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了 为什么X宝搜索关键词 富丽465只有一页呀 这个卖的很少

嘉迪450L、富丽465。。。都是仿制亚拓450L,飞机的结构一模一样,配件完全通用,不同的是质量和名称。。。
465是富丽的独家名字,搜450L就多了,其实都一样。。。

网友:
飞越 果断无副翼 不要犹豫

网友E:
飞越450pro 最耐炸 最便宜 使用的是325mm大桨(电机倒置 电池上置 这种结构的飞机 结构紧凑简单 但容易炸到电池) 450L/465属于480级别(电池内置 电机上置,这种结构的飞机据说电机可以更好的散热,但同时也容易伤到电机,有一次我炸鸡 电机就飞出去了 幸好有电机线连接着电调 要不真就丢了) 使用的是360mm大桨 比450略长一些 主旋翼加大了 也更稳定一些 同事也比450能抗风一点 但是465的部分配件要比450的贵 比如头罩就贵很多 还有尾管座 这东西真不是良心货 450有金属件可以换 450L/465这东西只有塑料件 还死贵   当然325mm和360mm的大桨也是有价格差异的 450pro完全可以使用325的木桨 没问题才9元一副 比任何一款小机的桨都要便宜很多 鱼和熊掌的取舍 看你喜欢哪个吧
我选465的原因是 我喜欢450L那造型 也比450更大一些
另外 航模这东西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 钱花到位了 玩的肯定更开心 就比如说这齿轮的精度吧 5元的大 陆货和亚拓比 真的是天上地上 当然我没用过亚拓的 但是国产的确实是精度有限 总体来说都是可以飞的 没太大问题 就是排震的时候很闹心 没办法 穷人就得勤快点
补充 450PRO也一样可以升级到480级别,用360mm大桨(加长尾管 把尾管换称480尾管 换480皮带/传动轴)

标准的高配置:一。冰人空机+KST215*3斜盘舵机+KSt*565X锁尾舵机+2520蝎子电机+格式1400mah 45C电池+好盈50A+纯碳的A品大桨    二。富丽465机身(或空机)+KST215*3斜盘舵机+KSt*565X锁尾舵机+2520蝎子电机+格式1400mah 45C电池+好盈50A+纯碳的A品大桨+7075宽中联旋翼头+冰人十字盘+冰人轴传尾波箱总成/皮传尾波箱总成

电机这块 当然也可以选择花牌2520 这些都是6s配置

想要低配的就简单了 3s电机+3S电池 能便宜很多 练习悬停+倒飞悬停等等都够用了
这里又涉及到了皮传和轴传的取舍问题 论坛有N个帖子解释过了 其实飞机的推荐也是有N+N个帖子解释过了 论坛里一搜就有N多 就不再解释了 因为那些都是大神们得出的经验 比我说的更精准细致

如有不详 楼下补充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飞越450pro 最耐炸 最便宜 使用的是325mm大桨(电机倒置 电池上置 这种结构的飞机 结构紧凑简单 但容易炸到 ...

哥们你qq多少有个问题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