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铣床加工四分之一圆倒角,什么方法快捷有效?

楼主(2015-06-10):
如题,半径5毫米的四分之一圆倒角,用成型的铣刀?内R铣刀?

网友A:
?若是内R5圆角,还需倒?直径10的铣刀走过不就成了?外圆R5角,不上数控是铣不好的吧。

网友B:
对滴,如果不会磨刀的话就买现成的成型刀,会磨刀的话用白钢圆条开半后磨出成型刃;不过这种方式比较适合加工小量的 未淬火的钢料或者其他软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