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飞控】为什么4个通道的油门输出不一样?

楼主(2015-06-10):
油门慢慢加的时候,经常只有一两个转,而且油门不变的情况下越转越快,这是几个意思?

网友A:
YAW 的 I 从 0.045 改为 0.000 试试。
也许能解决。

请问照片是用什么设备拍的,能拍出桨旋转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YAW 的 I 从 0.045 改为 0.000 试试。
也许能解决。

手机。
光线不是很亮,所以快门慢,旋转效果就有了

网友:
这个怎么玩的

网友B:
这种情况最好到室外飞一下看看情况,如果能平稳飞起就正常,另外要保证传感器校正正确,把自稳打开。

网友C:
我之前也遇到过,我的是大疆飞控   。解决办法是 串联一起油门行程

网友D:
应该是油门行程的问题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最好到室外飞一下看看情况,如果能平稳飞起就正常,另外要保证传感器校正正确,把自稳打开。
嗯,我也觉得应该飞飞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也遇到过,我的是大疆飞控   。解决办法是 串联一起油门行程

怎么串联?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油门行程的问题呦

校准电调吗?还是在控上设置油门行程(end point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