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过很多的多轴,但是发现还有很多不懂,请问433数传到底是什么??增程??

楼主(2015-06-10):
飞过很多的多轴,但是发现还有很多不懂,请问433数传到底是什么??增程??
这个问题憋心里很久了,一直以来我都认为数传都是传视频的,突然反应过来传说中的433是不是也能增程,
说实话飞多轴我技术不在话下,但是扩展的一些东西还不是很懂,望懂得朋友不吝指教。
谢谢谢,给我补补脑吧。

网友A:
433 只是说是一个频率而已   一般说433数传  433增城  只是说顺口了

数传  是 数据传输  其实就是无线串口  比如在APM中   有用433Mhz频率的 也有用915Mhz频率的   比如在APM中  飞行器数据通过数传到地面站

而增程  则是 作为遥控转发   一般我们2.4G遥控器功率只有100mw  封顶了   而增程的作用是把遥控的信号  通过 433Mhz 的频率转发  一般的433增程
功率可以开到 2W 左右  此时 飞行器上接收器 用的是配套433增程转发器的接收机   从而使遥控距离大大增加

图传 顾名思义 就是传图像的    根据使用的频率不同   有 1.2G图传   2.4G图传  5.8G图传  等

总的来说  三个东西  要区分开的  完全不同    只是有些会用到同一无线信号频段

网友:
引用 网友A:
433 只是说是一个频率而已   一般说433数传  433增城  只是说顺口了

数传  是 数据传输  其实就是无线串 ...

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433 只是说是一个频率而已   一般说433数传  433增城  只是说顺口了

数传  是 数据传输  其实就是无线串 ...

学习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433 只是说是一个频率而已   一般说433数传  433增城  只是说顺口了

数传  是 数据传输  其实就是无线串 ...

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