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用天行者fpv求推荐配置

楼主(2015-06-10):
之前一直视距飞不太了解FPV求推荐配置

网友A:
2814-2820电机,KV800-1250,4S5000,9-12寸桨,60A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2814-2820电机,KV800-1250,4S5000,9-12寸桨,60A电调

40a的咋样

网友:
能用,富余量太小,不保险

网友:
40A的放外面可以,不然很热。

网友B:
40安也够了,注意散热

网友:
2814用小桨40a电调勉强,如果是2820电机,40A怎么也不够用了。

网友:
2814 KV1000电机,9寸桨 4S5000电池刚好够飞20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