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准备用天7控制履带车的左右两个电机(有刷电调)遥控设置复杂吗?

楼主(2015-06-11):
我准备用天7控制履带车的左右两个电机(有刷电调)遥控设置复杂吗?

网友A:
不复杂,使用混控功能就行了。通常是2、4通道

网友:
最近我也想用14sg控制履带车,同求详细讲解

网友:
v尾混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复杂,使用混控功能就行了。通常是2、4通道

怎么弄的,求解

楼主:
好人做到底呀,都说清楚些~~~~

网友:
我没有天7的控,我用天6的,设置应该是一样的。如图,将V翼混控设置到开的状态就可以了

网友(2016-01-31):
我用天九的,用高级设置里的自定义联动,用第一组把油门和副翼设为联动,比例100%:100%,油门行程设为最高85%,然后用第二组把副翼和油门再设为联动,比例为100%:-50%,然后电调一个插1口,一个插3口。用油门来直行,副翼来转弯。豹2双3650无刷测试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