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Lite解锁失败

楼主(2015-06-11):
天6遥控器,电调行程已校准,主控连接电池后电调BBB响三声,然后长嘀一声,遥控器掰杆无法解锁,LED黄灯狂闪,请大家帮忙看下

电调是好盈天行者20A,电机是朗宇无刷X2212

网友:
这个是.......失控保护吧?

网友A:
大哥  用天六有点牵强了吧     也得有个3段开关啊   看你那调参软件  模式好像在手动上   看看泡泡老师的视频

网友:
参考泡泡老师的教程

网友:
飞控未收到接收信号,检查遥控及接受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  用天六有点牵强了吧     也得有个3段开关啊   看你那调参软件  模式好像在手动上   看看泡泡老师的视 ...

确实是姿态模式问题,天六只有一个两端开关,无法拨到姿态模式,启动之后自动进入了失控保护。

楼主:
姿态模式问题,天六只有一个两段开关,无法拨到姿态模式,启动之后自动进入了失控保护。对调了两段开关和旋钮,调整旋钮对应通道进入姿态模式解决了问题,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