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副翼是突发奇想?受频道限制应该说是迫不得已!

楼主(2015-06-11):
取消副翼是突发奇想?受频道限制应该说是迫不得已!
在座的各位当中有不少飞直升机的老手,一定会有经验;450只要锁尾有仪器帮忙,人工操纵直升机完全可行!是不是会有这样的感觉?面对频道有限的四个七通遥控器,想购买九通的欲望一真被压抑着,总想用七通开出九通的花来,因此产生了取消三轴的副翼功能是不是可行的想法?取消了副翼螺距的自动反馈,只有尾桨及前后有增稳,左右依靠人工操纵是不是可行?老手们一定会得出对于本贴有指导意义的结论来?

网友A:
不管有副  还是无副  6通就够了吧。

网友B:
直升机要9通道并没有什么卵用 6通道够了

网友C:
楼主搞反了,无副翼没有自稳完全没法飞,反而锁尾可以通过调中立点的方法取消陀螺仪,前提是只飞悬停航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搞反了,无副翼没有自稳完全没法飞,反而锁尾可以通过调中立点的方法取消陀螺仪,前提是只飞悬停航线
...

呵呵,按照你的说法,应该把题目改成;取消锁尾是突发奇想?受频道限制应该说是迫不得已!这个也简单,在家里就能试!等会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有副  还是无副  6通就够了吧。

说得是真理,只是对本贴没有意义,因此只感谢顶贴!

网友D:
直升机的副翼和遥控器的副翼是两个概念!直升机的副翼是旋翼头采用“贝尔-希拉”结构的希拉小翼,与固定翼及遥控器的所说的副翼不一样。希拉小翼可以取消用陀螺帮忙,但控制左右倾斜的副翼通道不能取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升机要9通道并没有什么卵用 6通道够了

对于刚入行的朋友来说,选择好遥控器还是真是一个选择题,现在你有七通感觉刚好,再过两年会有购买九通的欲望1

网友:
让我想起那个3S还是6S的那个楼主

网友E:
许多老鸟也许只是默默看看, 也许都直接右上角XX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升机的副翼和遥控器的副翼是两个概念!直升机的副翼是旋翼头采用“贝尔-希拉”结构的希拉小翼,与固定翼 ...

取消左右的增稳,只保留前后增稳及尾锁,人工仍然能操纵左右横倾!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许多老鸟也许只是默默看看, 也许都直接右上角XX

呵呵,总会有牛B老鸟驾驶技术了得,经验告诉他们无副翼增稳也行!看到这里不说两句还真能弊端死。

网友F:
你再细细看看,你大左右副翼的时候有几个舵机在动,你靠接收一个通道怎么实现?再有不接副翼通道,你怎么控制集体螺距?

网友G:
4#楼正解。回想单轴锁尾陀螺的时代,直机“副翼”其实就是机械陀螺,不可或缺。

话说早年间是谁把 Flybar 翻译成 “副翼”(aileron) 的? 千古罪人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于刚入行的朋友来说,选择好遥控器还是真是一个选择题,现在你有七通感觉刚好,再过两年会有购买九通的 ...

7通控没法飞直机吗?那么多用XG7或DX7的是不是要砸了啊。直机哪个地方需要9个通道了?基本的常识都不懂就知道瞎折腾。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楼主搞反了,无副翼没有自稳完全没法飞,反而锁尾可以通过调中立点的方法取消陀螺仪,前提是只飞悬停航线
...

无副翼没有自稳完全可以飞的。。还是3D,没有三轴不要紧,就是不能没有锁尾。。没有三轴顶多是灵活点,没有锁尾。。就当练自旋停吧。。
附上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再细细看看,你大左右副翼的时候有几个舵机在动,你靠接收一个通道怎么实现?再有不接副翼通道,你怎么控 ...

呵呵,这也是怪本贴没说清楚,是将螺距定距,就是六度或左右,机体前后俯只要有一个舵机工作就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4#楼正解。回想单轴锁尾陀螺的时代,直机“副翼”其实就是机械陀螺,不可或缺。

话说早年间是谁把 Flyba ...

其实危害也不大!例如此贴就是在说无副翼,指得就是陀螺仪的“副翼”副翼一词用来解释左右操纵还是非常形像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H:
无副翼没有自稳完全可以飞的。。还是3D,没有三轴不要紧,就是不能没有锁尾。。没有三轴顶多是灵活点,没 ...

这个视频牛,扭转了我的想法,应该是没有自稳也可以飞的,本身旋翼就是个陀螺。
以前飞华科尔120时候试验过,把机身感度调到0就非常难飞,很容易侧翻,估计是因为陀螺效应太小了,但是关闭锁尾是可以飞的,只不过尾巴很灵活容易跑,毕竟真正的直升机也是没有锁尾陀螺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视频牛,扭转了我的想法,应该是没有自稳也可以飞的,本身旋翼就是个陀螺。
以前飞华科尔120时候试 ...

真正的直升机由于质量大,其转动惯量很大,就大幅度降低了机体的倾斜及转动加速度,让人的反应来得及,因此与450在这方面不能相比,有人搞的450支努干纵旋翼就没用陀螺仪,也是因为质量远离重心,让转动惯量大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