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入四轴,有问题请叫各位大神。

楼主(2015-06-11):
新手刚入的固定翼,飞了几次。最近想配个四轴玩,关于飞控大家说买个qq什么的入门控,还是买套apm的控?(装上gps可以返航)******的apm提供技术支持。看对他家的评论都挺好。大家帮忙参考下。还有地平线的电调怎么样?想配4个地平线电调。有30a跟40a的上哪种比较好?感谢各位!

网友A:
会有一点折腾的精神就 APM 或者PIX吧   调起来其实不难

电调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有一点折腾的精神就 APM 或者PIX吧   调起来其实不难

电调不清楚

apm跟pix哪个好?

网友B:
图传来个BOSCAM的吧   天猫店

网友A:
PIX

apm 硬件跟不上了  在最近已经停止更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传来个BOSCAM的吧   天猫店

等熟悉了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X

apm 硬件跟不上了  在最近已经停止更新了

嗯,谢谢啊。条件允许的话可以直接上40电调么? f450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谢谢啊。条件允许的话可以直接上40电调么? f450

没必要   入门的话   不挂云台 2212电机  20A电调 够了  3S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   入门的话   不挂云台 2212电机  20A电调 够了  3S电

如果挂云台的话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挂云台的话呢?

挂云台450的动力一般就不够了,还是以后上了大机架再加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挂云台的话呢?

450 挂云台略微有些吃力了    2216 配 30A 电调   我之前也是挂过   效果不好

可能 是 电机 桨 的平衡不好    以及机架刚性的问题    出来画面果冻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0 挂云台略微有些吃力了    2216 配 30A 电调   我之前也是挂过   效果不好

可能 是 电机 桨 的 ...

恩,谢谢啊,我是想直接买40电调 等以后换机架跟电机 这样可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挂云台450的动力一般就不够了,还是以后上了大机架再加吧

恩,我看大家都说450挂云台费劲,呵呵 。新手好多东西都不懂,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谢谢啊,我是想直接买40电调 等以后换机架跟电机 这样可以么?

可以是可以的   不过  没必要   20A电调 四个  也就100多块钱

到时候 450 不要了  可以整机出   或者  送给感兴趣的朋友

楼主:
引用 楼主:
恩,我看大家都说450挂云台费劲,呵呵 。新手好多东西都不懂,谢谢!

S500的机架挂云台合适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是可以的   不过  没必要   20A电调 四个  也就100多块钱

到时候 450 不要了  可以整机出   ...

恩,S500的机架挂云台合适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S500的机架挂云台合适么?

和450差不多   顶多挂个狗云台   出片质量 主要还是看电机  桨 的震动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450差不多   顶多挂个狗云台   出片质量 主要还是看电机  桨 的震动情况

可以加个企鹅么?有点问题请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加个企鹅么?有点问题请教。

q 3288421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