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悟刚起飞不久就失控乱飞

楼主(2015-06-11):
4月10日早上六点多在少室山附近飞了10分钟正常,用的是T47电池。3个小时后在早上起飞点不到100米的距离,用的T48电池,手机显示可安全飞行,掰杆起飞。刚升空就开始往一边树的方向撞去,我还以为是风的原因,赶紧拔高。飞机还是一直乱飘,一直定不住。我开始对尾,准备降落。飞机飘得幅度有点大,往一侧倾斜至少30度,当时我甚至怀疑是我的桨装反了。挣扎了几十秒的时间把悟飞到头顶上空的位置,开始降落。飞机还是乱飘,根本不能降落,怕撞到周围的树上。看了一下遥控器是在P模式,然后飞机越飘越远,飘到600多米的位置。然后长按了“智能返航”按键,奇迹出现了,飞机回到头顶上空的返航点位置,再次长按“智能返航”键,遥控器能控制飞机了。有惊无险,现在我想知道是什么原因?  ( 在大疆论坛上发帖管理员把我的帖子沉到了水底,在这试试)

网友A:
这贴子要顶。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贴子要顶。关注

顶一下就可以了,谢谢

网友:
正常现象(对dji飞控来说),之前wkm,naza-h都有人碰到过类似现象.

网友B:
既然P模式有问题   为什么不切到 姿态模式呢  是叫A模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P模式有问题   为什么不切到 姿态模式呢  是叫A模式吧

显示GPS模式正常可安全飞行,就没有切到A模式。应该切到A模式试一下看看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模友有试过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显示GPS模式正常可安全飞行,就没有切到A模式。应该切到A模式试一下看看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模友有试过 ...

看运气,如果是飞控内部信号错乱,切手动模式都没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显示GPS模式正常可安全飞行,就没有切到A模式。应该切到A模式试一下看看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模友有试过 ...

A模式按说明是叫姿态模式   也就是除了陀螺仪和加速度计  其他传感器不参与辅助飞行   此时应该是靠谱的

当然  最靠谱的应该是手动模式   手动模式下  所有辅助全无  全靠遥控操作  但是dji 的 悟 和 P3 好像是不是已经取消了手动模式   我没用过大疆的一体机

不过退一步说  如果说姿态模式都不能解决问题   那可以基本确定是 飞控算法出现bug      当然前提是 遥控正常

网友C:
是不是操作的时候有失误呢?

网友D:
首先要(完全)排除起飞自检和自己操控这一方原因,再去追究机器运转故障。飞起来了,出现问题你才怀疑桨是否装反,说明检查工作不到位,这点需要改正。我也是新人,但我很注意起飞前的各项检查,不单是机器,还有APP的安全基础设置是否有变动,习惯了就变成自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要(完全)排除起飞自检和自己操控这一方原因,再去追究机器运转故障。飞起来了,出现问题你才怀疑桨是 ...

用的是自紧桨,桨装反了装不上去。飞机在做圆周运动,一侧倾斜的严重,要翻过去的感觉,我才有了怀疑自己装反桨的错觉。你说的对,飞之前一定要检查到位,以后我会更加细心,谢谢你

网友E:
正打算入悟,持续关注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的是自紧桨,桨装反了装不上去。飞机在做圆周运动,一侧倾斜的严重,要翻过去的感觉,我才有了怀疑自己 ...

圆周运动,一侧倾斜,四只桨力量分配不均匀应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圆周运动,一侧倾斜,四只桨力量分配不均匀应该

按了“返航降落”之后  飞机就平稳了, 很邪门。大疆客服说是指南针受干扰所致,那返航降落的时候咋不干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了“返航降落”之后  飞机就平稳了, 很邪门。大疆客服说是指南针受干扰所致,那返航降落的时候咋不干 ...

"返航降落的时候咋不干扰了?"这话对。继续关注

网友F:
客服用的是话术模板,什么都说指南针干扰,楼主这个现象是大疆标准失控模式,无法解决的,我曾经去过大疆公司,一个研发人员说其实是imu死机,另外dji的公司结构有点问题,研发很牛,全是名校科班出身的硕士博士,但感觉售后是另一个天地,我怀疑售后其实看不到大疆的核心算法,对原理不太清楚,所以是黑盒修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返航降落的时候咋不干扰了?"这话对。继续关注

按下返航键时 干好干扰就消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操作的时候有失误呢?

如果是操作失误,我想知道这种情况是怎么触发的?知道原因了,模友可以以此为戒。

网友:
中行特意试了下除了水平轴总跑偏外其余一切正常。水平跑偏悟主们有什么意见吗?

网友H:
app有没有提醒指南针需要校准?指南针有可能会在飞行过程中突然失常的,之前我的悟在降落的时候就碰到这种情况了,正常飞完一组电池,离地面还有两米左右,准备降落的时候,突然app显示指南针需要校准,然后就出现你说的情况,机器往一个方向漂移,我只能不停地打杆修正,得亏之前玩过亚拓450,基本悬停还是能做到的,降落后我换了块电池,重启电源,app仍然显示指南针要校准,我忽略了强行起飞,然后机器又是同样往一个方向漂移,没办法我还是降落做了下校准,之后一切ok。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打算入悟,持续关注一下。

总的来说,悟的综合性能还是相当不错的

网友:
我自组 v2飞控经常这样

网友:
安全飞行  我的精灵3 也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app有没有提醒指南针需要校准?指南针有可能会在飞行过程中突然失常的,之前我的悟在降落的时候就碰到这种 ...

CC3D的穿越机玩过一段时间练手,悬停、定点降落没问题。但是这次情况不一样,飘得严重,根本停不下来,更别说悬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按下返航键时 干好干扰就消失了

那也太巧了吧,怎么会这么巧呢,哎呀,巧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正打算入悟,持续关注一下。

可以咨询我 深圳18207558620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客服用的是话术模板,什么都说指南针干扰,楼主这个现象是大疆标准失控模式,无法解决的,我曾经去过大疆公 ...

我比较赞成相关死机说法,飞控也是有系统的,失控炸机后,重启就正常了。我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比较赞成相关死机说法,飞控也是有系统的,失控炸机后,重启就正常了。我遇到过

死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大疆也不给说法,老是拿一些无关痛痒的借口搪塞

网友J:
完全是个低级错误……基础呀、基础!不想多说……

网友I:
引用 楼主:
死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大疆也不给说法,老是拿一些无关痛痒的借口搪塞

苹果手机,即使不越狱,也有死机的情况,苹果公司这么牛B了也无法掌控。更何况大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完全是个低级错误……基础呀、基础!不想多说……

低级错误?小的不才,还望老师明示~

楼主:
引用 网友I:
苹果手机,即使不越狱,也有死机的情况,苹果公司这么牛B了也无法掌控。更何况大疆。

苹果手机,重启一下就好了,即使不好在保修期内可以换心机。悟在天上飞的时候死机,砸到人了咋办,即使砸不到人,摔坏了责任谁承担?

网友:
引用 楼主:
苹果手机,重启一下就好了,即使不好在保修期内可以换心机。悟在天上飞的时候死机,砸到人了咋办,即使砸 ...

死机只是偶尔或者个例,一班是不会死机的。就像,牙齿一班不会去咬舌头,唱歌不会、讲话不会、喝水不会。只有在吃东西,不小心才会。死机我也只在NAZA lite飞控上死过。可能是因为震动的原因。高端飞控,死机就对不起他的价钱了

网友:
我的小悟也有20个起落,还好没有出现任何问题。我们首先把人为因素造成的炸鸡降为0,其它的比如干扰和飞机的硬件在空中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我们也要尽力挽回...........。

网友K:
打算入悟,持续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K:
打算入悟,持续关注

悟的性能还是可以的,这架悟起降至少90个架次,只遇到过一次失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悟的性能还是可以的,这架悟起降至少90个架次,只遇到过一次失控。

呵呵,致命的一次就完蛋,这说明这个产品还是有缺陷

网友:
引用 网友F:
客服用的是话术模板,什么都说指南针干扰,楼主这个现象是大疆标准失控模式,无法解决的,我曾经去过大疆公 ...

部分功能宕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