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800+FY680(改金属减震电机座)+6S1W,续航能到多少呢?

楼主(2015-06-11):
预计配置:
FY680 改 金属减震电机
E800动力套
6S1W电池
PIX飞控
700线摄像头+鹰眼合金图传
另外负载500克科研用仪器

求估算续航时间,目的:上升至1000米高度,悬停10分钟,再安全降落
能否达到要求

网友A:
E800的桨比普通13寸要大,680六轴装不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E800的桨比普通13寸要大,680六轴装不下的

所以我说改那个金属减震电机座啊
加长了轴距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我说改那个金属减震电机座啊
加长了轴距

700刚好凑合,我改成800轴距了还行,桨尖离的太近不太好吧。加长电机座能有多少轴距?

网友B:
FY680软得要命……

楼主:
引用 网友B:
FY680软得要命……

那求推荐啊

网友B:
对六轴无爱,四轴推荐FY650老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六轴无爱,四轴推荐FY650老版

+1,FY650老版轻,便宜,加个降落伞安全性不比6轴差,续航完爆6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FY650老版轻,便宜,加个降落伞安全性不比6轴差,续航完爆6轴。

重点是它重量轻,特别是强度高…………降落伞还是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点是它重量轻,特别是强度高…………降落伞还是算了

pix有专门的降落伞程序,可以自动开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点是它重量轻,特别是强度高…………降落伞还是算了

飞那么高,没有降落伞都成自由落体了吧!

网友:
普通弹出的降落伞没啥用,开伞时间长,在开伞前的漫长时间内如果飞机翻滚就结束了。 现在靠谱的也就DJI的那个主动开伞的靠谱,靠压缩空气直接把伞主动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