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眼睛飞穿越,老是斜着飞

楼主(2015-06-11):
带着眼睛飞,向前推杆,飞机直着飞,一旦转弯后,飞机就基本都是20度左右斜着飞,这到底是我手法问题还是飞控没有调好呀,看各位大神飞的时候都飞的很直,我怎么就飞不直呢,杆是向前推的呀,飞机还是有横向飘逸的动作,郁闷!要是飞控没有对好头,那起飞的时候向前推杆也应该斜着飞呀,但是起飞没问题,一旦动方向后,就不好直线了,哎!请各位大神给把把脉!

网友A:
转弯机身 倾斜正常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弯机身 倾斜正常呀。
大神,不是倾斜,是往前方20度左右的方向飞,飞机机身是正的,但是飞行轨迹是斜的,用方向补偿后,是直飞的了,但是飞的方向不是我想要的!还要继续修正方向,很烦

网友B:
复议不够

网友C:
转弯后 四轴肯定会歪...你用的是手动模式吧...而转弯后因为还有惯性漂移存在..所以你不做修正的话..是不可能直线朝着镜头方向前进的

网友D:
楼主的意思的不锁尾,就像直升机一样,锁尾不好,方向向一边转,重新调一下机,检查震动大不大

网友E:
手法问题。转弯以后需要修正。不然就不是头向前飞。带一些侧移。需要缓一下。

网友F:
楼主的问题似乎就不是问题。

网友G:
惯性,需要打副翼

网友H:
建议飞上50个起降后。。。。就解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