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C3D电机动作错乱

楼主(2015-06-11):
CC3D调几次了,姿态模式应该是那边倾斜那边电机转速加快,现在完全相反,往那边斜,那边就减慢,有大神知道怎么回事没有啊,以前都没有问题,地面站也一样的

楼主:
是好久没飞了,拿出来飞,发现有点飘逸,就重新设置参数,然后就变成这样了,现在飞都飞不起来了

网友A:
帮顶 楼下高手回答 我也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顶 楼下高手回答 我也学习下

感谢,你的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顶 楼下高手回答 我也学习下

谢谢,你的正常吗

网友:
应该是修正反向了

楼主:
就是这个意思,请问调哪里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意思,请问调哪里啊?

调调参软件里哈,你没调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调参软件里哈,你没调过?

用的默认参数啊,请问在哪里调啊,我还是按照以前的调的 ,以前都是正常的

网友C:
方向90度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方向90度反了

调过的,不行

网友D:
电调线序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调线序错了

弄好了,还是老毛病,飞机往右偏

网友:
重做油门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