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1000 GPS模式下自旋飘逸严重!

楼主(2015-06-11):
这两天发现S1000在GPS模式下,9颗星,原地自旋的时候向外飘逸严重,自旋一圈会画出来一个直径3-5米的圆,我试着在调参里改变了一下GPS的位置,有轻微改善但是依然飘逸严重,悬停没有问题,请教一下坛中高手,如何解决!

网友A:
重心位置到飞控距离的参数好好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心位置到飞控距离的参数好好设置

你好,我是按照机架上板的中心位置定的GPS参数,重心,搞了半天,还真的没找到,有没有比较简洁的找重心的方法,请指教,谢了!

网友:
动力,遥控器,还有参数设置这几点检查

网友:
我的前阵也这样,只要自旋就刷锅,重新升级了固件,重新设定后就好了

网友:
调整你的GPS的箭头方向,重新进行指南针校准

网友:
飞控重新校准下啊

网友:
好 先进呀

网友(2015-10-10):
论坛里这么多出问题的大疆机翼,为啥还有人拼命的花大价钱买,为什么呢?

网友B:
论坛里这么多出问题的大疆机子,为啥还有人拼命的花大价钱买,为什么呢?

网友:
看看gps有没有贴歪,是不是与机头指向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论坛里这么多出问题的大疆机子,为啥还有人拼命的花大价钱买,为什么呢?

买名气

网友:
调调航向角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