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云台 5D2 HDMI输出有问题,用不了一会

楼主(2015-06-11):
亚拓云台 5D2 HDMI输出有问题,用不了一会蓝灯熄灭,地面上也是如此,最好的时候能坚持几分钟,有时只几秒钟,不是我一个人反映HDMI输出问题,包括GH4,GOPRO的HDMI输出都有人反映出问题,请亚拓帮忙解决,谢谢

网友:
5d2不是带av输出吗,直接用av去求

网友:
我也 出现了此问题  我用索尼 A99

网友A:
當您在選用搭配G3雲台的相機時,
相機接上HDMI線後,

情況一
如果發生相機插上HDMI線板之後 ,
HDMI板上的藍色LED亮一下後熄滅,
造成雲台的HDMI板無法正常開機工作。

原因:各廠牌各相機機型的HDMI輸出的規格電源不同,過低電壓可導致無法啟動AV轉換模組。
以CANON 550D為例:
550D的HDMI輸出電壓不足 原本無法驅動雲台的HDMI板,
您可以在如圖中所示,
在二極體的二端焊線導通,
經過修改後HDMI板即可正常工作。
請注意!
如果你的相機輸出正常,
雲台的HDMI板工作正常,
則不需要做這樣的修改

情況二
HDMI板上的藍色LED無法恒亮正常開機,
焊過線了還是沒辦法正常開機,

1.請檢查HDMI線是否有斷線或接觸不良的情況。
   如果線材一切正常還是無法開機,
2.請重新確認相機的HDMI輸出設定,
    GH4為例:請將HDMI輸出設在 AUTO 或是1080p

网友:
引用 网友A:
當您在選用搭配G3雲台的相機時,
相機接上HDMI線後,
情況一

楼主:
早就焊过,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當您在選用搭配G3雲台的相機時,
相機接上HDMI線後,
情況一

最喜欢的就是技术流

网友(2015-07-21):
我说相机装上后电池消耗的超快,原来是要相机给云台供电啊!

网友(2015-09-09):
你好,请问G3云台 HDMI输出问题解决了吗?改线是否一定能解决。

网友B(2015-12-21):
这个办法早就试过,我的5D2相机,根本就没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办法早就试过,我的5D2相机,根本就没法用

我的5D2都是寄回亚拓公司帮我搞好的,现在很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5D2都是寄回亚拓公司帮我搞好的,现在很正常

是维修了5d2相机吗

网友:
我的5d2不能用,换了别人5d3也不行,hdmi信号板就是不工作,图传没有信号,我真是无语

网友C:
把云台相机一起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云台相机一起寄

有地址吗,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2016-02-07):
60D,焊接了也无法解决,2秒后就死机,蓝灯熄灭,

网友:
亚拓这个云台是狗日的,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