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X3尾波螺丝孔滑丝问题

楼主(2015-06-11):
前几天X3换伞齿卸尾波箱的时候尾波箱穿尾管孔防止波箱转动的那个螺丝孔位滑丝了,已经特别注意了但是还是不小心多上了几圈...求问一下各位前辈那颗螺丝是主要受力的么?还是上下两颗打紧的螺丝打紧就好?感觉那个孔位拆装好像很容易滑丝,为了一个孔位滑丝换尾波有点蛋疼啊,如果比较关键就去换掉,不关键的话就这样飞着先。

网友:
换土豪金

网友A:
对,换土豪金,外加皮传版套件,,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换土豪金,外加皮传版套件,,哈哈

正经求问...真要紧的话就去换金属尾波

网友B:
滑丝没关系的,把尾管转点角度后那颗螺丝会自攻进尾管就能锁紧了。就是要加垫片要不扎的太深会顶到尾轴的锁紧套说明书上有特别注明的。这个是防止尾波滑出的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C:
尾管贴上纤维胶带 然后插入尾波,基本螺丝轻轻带上 尾波就不会动了,超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滑丝没关系的,把尾管转点角度后那颗螺丝会自攻进尾管就能锁紧了。就是要加垫片要不扎的太深会顶到尾轴的锁 ...

多谢,现在我这边情况是那颗螺丝能正常上进去也能正常上出来,能卡在里面但是上不到非常非常紧的那个感觉了,试过打紧另外的上下两颗螺丝之后尾波很紧转不动...这样大概有问题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尾管贴上纤维胶带 然后插入尾波,基本螺丝轻轻带上 尾波就不会动了,超紧

你说的这个方法很有用, 感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现在我这边情况是那颗螺丝能正常上进去也能正常上出来,能卡在里面但是上不到非常非常紧的那个感觉 ...

应该没有问题,飞几个起落检查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