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固定翼自动起飞教程~~~~

楼主(2015-06-11):
我也是网上找的,最近没有时间研究~~~分享给大家一起研究。我的飞翼x5,一个人手抛的话成功率比较低,我都是打在平衡模式,最大油门抛出去然后在拉升降,总是来不及。
图片发多了,总是删除不了,先将就看吧!

网友A:
电机要设置快速启动模式,X5自动起飞很轻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要设置快速启动模式,X5自动起飞很轻松的。

什么是快速启动啊,我的感觉刚刚开始推油门的电机感觉有点转堵!

网友B:
拿着先打到AUTO模式,把油门推到最大(这时飞机马达是没有反映的),然后飞机用力一甩飞,达到了起飞速度,马达就开始转起来,这样再抛出去,成功率大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是快速启动啊,我的感觉刚刚开始推油门的电机感觉有点转堵!

电调设定要设为快速启动,
一般默认是柔和启动或缓启动。
大部分电调设定是油门杆高位,接电后等待提示音进入设定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拿着先打到AUTO模式,把油门推到最大(这时飞机马达是没有反映的),然后飞机用力一甩飞,达到了起飞速度, ...

飞控连接电脑要设置那些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飞控连接电脑要设置那些哈,

我的什么都不需要,我经常打到RTL一甩然后起飞,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什么都不需要,我经常打到RTL一甩然后起飞,很方便。

我向你这样,貌似飞机没有反应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向你这样,貌似飞机没有反应啊

一定要在GPS定位的情况下,因为飞控默认是速度要达到5KM/H的情况下马达才会起动的。

网友:
跑道起飞怎么设置,怎么操作啊,是推油门到一定速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定要在GPS定位的情况下,因为飞控默认是速度要达到5KM/H的情况下马达才会起动的。

我的也定位了的啊,但是就是没有反应!打成rtl的时候油门在什么位置 最大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也定位了的啊,但是就是没有反应!打成rtl的时候油门在什么位置 最大吗?

就是最大,哪你可能得用大点力甩,实在不行就拿着飞机转一圈,圈的速度 要快,只要达到5KM/H马达就会起动了的。

网友(2015-07-28):
自动降落呢,如何设置?

网友:
找不到NA_TAKEOFF这个参数

网友(2015-11-20):
楼主一块交流啊 我用的是apm后三点固定翼进行自动起飞测试 贴了个帖子 多多交流啊

网友(2016-11-03):
马克一下

网友(2017-03-05):
APM  装冲浪者可以用这些参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拿着先打到AUTO模式,把油门推到最大(这时飞机马达是没有反映的),然后飞机用力一甩飞,达到了起飞速度, ...

这样抛出去了飞机会自动拉高吗?

网友(2017-04-26):
太好了,学习学习,一直不敢飞,现在有路了

网友C(2017-08-27):
引用 网友B:
我的什么都不需要,我经常打到RTL一甩然后起飞,很方便。

实测这样操作油门不会启动

网友:
不错,希望大家都玩得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