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14SG+R7008SB和舵机、电调的连接问题

楼主(2015-06-11):
新手苦逼,继续提问,问题可能很简单,找了好久都没答案,望老手不要嘲笑。刚刚入14SG+R7008SB,想问问接线问题:见图1;
1、图中的接收机、上排、中间、下排分别是信号线、+、-吗?如果不是,是什么?
2、我是用飞越450DFC的,刚买的;那么电调出来的插头,是接在接收机的3通道还是7/B,我感觉是3,但是说明书上说7/B是电源口,有点晕。
3、这个接收机出厂是什么模式?A/B/C/D?  我就是一般的悬停什么的,需要使用什么模式?。
4、我的飞机上是K8,黑色版本的,应该如何和R7008SB接线呢?其中K8出来的线见图2。其中有RXC1个、RXB1个、RXA3个。

问题很多,辛苦各位大哥了,不胜感激,谢谢!

图1

图1

图2

图2

网友A:
1 信号线、+、- 对的
2 3
3 B
4 用sbug线 一根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信号线、+、- 对的
2 3
3 B

谢谢您的的回答。我想问问第4条中,如何连接?需要买其他的配件吗?一条sbus如何连接这么多插头呢?

网友B:
本来有点明白了,看完你的又糊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来有点明白了,看完你的又糊涂了!

什么意思?请明示

网友:
齿轮好像扫齿了

楼主:
是呀,已经扫齿了,起飞就秒炸。

网友C:
如果用普通接收机的话,需要将4个舵机的线连接到陀螺仪上,然后在从陀螺仪上引出 分别控制 螺距 副翼 升降和方向的线给接收机。 SUB线就是能将脱落陀螺仪到接收机上的这几根信号线集合到一根线(SUBS )上 。这样能明白点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用普通接收机的话,需要将4个舵机的线连接到陀螺仪上,然后在从陀螺仪上引出 分别控制 螺距 副翼 升降 ...

这么牛13

网友:
14SG有中文说明书,Kbar也有中文教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用普通接收机的话,需要将4个舵机的线连接到陀螺仪上,然后在从陀螺仪上引出 分别控制 螺距 副翼 升降 ...

恩恩这样明白,就是总线结构吧,类似都有自己的地址,只是使用同一根总线进行数据传输。

网友D:
话说你用7008SB用在450上有点浪费啊,这个直接用R2008SB就够了。FUTABA 接收机插槽带凸头一端是信号线,中间正极,然后是负极。
结合你的铂金40A电调输出线,白色信号线,红色正极,黑色负极,K8 用的线 橙色信号线,红色正极,咖啡色线负极。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www.docin.com/touch_new/preview_new.do?id=566690170
这里有答案

谢谢,辛苦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话说你用7008SB用在450上有点浪费啊,这个直接用R2008SB就够了。FUTABA 接收机插槽带凸头一端是信号线, ...

恩恩,受教了,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www.docin.com/touch_new/preview_new.do?id=566690170
这里有答案

谢谢,有一个问题,按照您给我的材料接好之后。现在油门、尾翼、升降舵都没问题;但是当我把副翼往左打时(右手杆左移),此时十字盘是往右偏(舵机为HR-3,左侧舵机上升,右侧舵机下降,后侧的舵机不动),这样正确吗?
为了说明清楚,我把十字盘的动作放在下图中了:其中图1为打左副翼;图2为打右副翼;图3为打升舵;其中图4为打降舵;图5为上拉油门;图6为下拉油门;图7为左拉尾舵;图8为右拉尾舵。

图有点多,但我真是有点不动,希望您看看这些图里面有没有反了的。辛苦了。谢谢您。

图1-打左副翼

图1-打左副翼

图2-打右副翼

图2-打右副翼

图3-打升舵

图3-打升舵

图4-打降舵

图4-打降舵

图5-抬升油门

图5-抬升油门

图6-下拉油门

图6-下拉油门

图7-打左尾翼

图7-打左尾翼

图8-打右尾翼

图8-打右尾翼

网友F:
恭喜你,离成功不远了~

网友:
留个脚印,方便以后学习

网友:
把K8的RXC和接收机的SBUS连接就可以了 电调插接收机3通道

网友:
遥控器通道正反向里把螺距(PIT)和升级(ELE)油门(H)打到反向 再在软件里调正反向调对就行了

网友G:
要是副翼方向不对就把遥控器里副翼改成反向就OK了。此时你调好后再确认一下陀螺仪的修正反向是否OK 不对的话就按我上一个回帖里的方法重新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是副翼方向不对就把遥控器里副翼改成反向就OK了。此时你调好后再确认一下陀螺仪的修正反向是否OK 不对的 ...

我想问问如何将副翼设置为反向呢?副翼在HR-3里面不是一起三个舵机联动控制的吗?还有为什么要先在控里设置反向后再在K8里设置呢?最后,如何知道陀螺仪是补偿正确呢?谢谢

网友H:
图上是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图上是正确的。

图中左翼和右翼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中左翼和右翼反了

没你看的仔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