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穿越电机KV和桨的选择

楼主(2015-06-11):
最近看上穿越,论坛学习很久,越看越糊涂,特此请教穿越机的玩家几个问题
我准备用450直机的3S 2200电池,QAV250原版机型的机架,公那么园飞飞,该怎么配电机电调和桨呢?  (电调基本定位 DYS 20A,7.6克)
是2204 2300KV的好呢?还是2204 1960KV的好呢?

网友A:
0024 kv2600 乐天12A  索尼700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0024 kv2600 乐天12A  索尼700线

0024  2600kv???什麼?是否2204?但有2600kv的嗎?

网友:
250原版机架只能用5寸桨,用10A的电调都没问题

网友:
其实我也没搞懂那个KV跟浆的关系,我知道250只能用5寸浆,因为本身机架的尺寸限制了,但是加了延长座之后就可以用6寸,但在这个坛子里又一些网友说6寸浆带不起还是怎么的,然后又说会把电调烧了,装了个20A的ESC应该也够了吧?实在搞不懂,也借题顺便学习学习

网友B:
250用1806+10A电调5寸桨就行了,260-280用2204+6寸桨12A电调。2000KV以上都行,1960KV可以用4S电池来增加转数。250架子用2200电池稍微重了一点,最好1500mAh左右的3S,建议你上260-280的架子,空间好安排一点。

网友:
上qav280吧,2204电机,6045浆,12a电调

网友:
我就是6045感觉对新手太暴力,换了5030。

楼主:
引用 网友B:
250用1806+10A电调5寸桨就行了,260-280用2204+6寸桨12A电调。2000KV以上都行,1960KV可以用4S电池来增加转 ...

我的看法是低KV代表大扭矩,如果1960上4S,拉力不见得比3S 2300KV的大。
想想还是上2204 2300KV 5040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