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10遥控器怎么跟6通道接收机对码?

楼主(2015-06-11):
华科尔D10遥控器怎么跟6通道接收机对码?

网友A:
清除id码后,先开控后插电等红灯不闪就好了

网友:
二楼所说基本无误,注意要把对频线插接收机上

网友B:
华科尔6通的接收机不需要对频线,六通接收机有个孔按下去清除ID的 ,6通8通对频方式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华科尔6通的接收机不需要对频线,六通接收机有个孔按下去清除ID的 ,6通8通对频方式不一样

那么十通道接收机怎么对码,一个遥控怎么样用好几个接收都能用怎么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清除id码后,先开控后插电等红灯不闪就好了

那么十通道接收机怎么对码,一个遥控怎么样用好几个接收都能用怎么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十通道接收机怎么对码,一个遥控怎么样用好几个接收都能用怎么设置?

这2张图能看明白吗?不同的对频方式

网友:
2个接收机 就新建2个模型,分别对好频后 选择固定ID就好了,固定1D不能一样多少随便自己写,

网友:
没有对频线可以自己拿 杜邦延长线自己做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