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接收机问题,高手请进。

楼主(2015-06-11):
我刚买的MC6的遥控器+接收机。但是接收机的天线很短,没法伸出船外。如果天线放在船体内会影响遥控信号的距离吗?我的船体是玻璃钢的。或者有什么方法可以把接收机的天线加长延伸到船体外侧吗?

网友:
X宝上有卖单天线的,你可以拆开接收看看天线座是什么样的,自己换一根上去

网友A:
看接收器的天线也不是很短,或者尽量靠近船天线座引出来,我的求援船本身设计接收线是不引过来,非常容易失控,现改过遥控器的发射天线总算稍为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接收器的天线也不是很短,或者尽量靠近船天线座引出来,我的求援船本身设计接收线是不引过来,非常容易失控, ...

只要把接收机的天线放在船外就可以了吗?不用改装一些加长加高之类的吗?

网友A:
回楼上:接收和发射天线的长度是有限定的,一般情况下不要改动,材料也比较特殊,具体查阅旧贴有详细的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楼上:接收和发射天线的长度是有限定的,一般情况下不要改动,材料也比较特殊,具体查阅旧贴有详细的介绍{:1_ ...

好的 谢谢了。那我就把天线放在外边好了。

网友:
2.4G的天线就是这样的,过长或过短了对信号都有影响。工程师们设计成这样自然有他的道理,千万別手贱了。直接放船里得了,我们都是这样用的。除非天线断了或船沉水里了,玻纤对信号没多大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