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台供电问题

楼主(2015-06-11):
大家的
云台
都是怎么供电,我的分电板上有12v 3a bec 不知道带不带的动

网友A:
试试看就知道了

网友B:
没问题,狗台就更不在话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问题,狗台就更不在话下了
好的,谢了,我12v还要给osd,怕不够用,osd直接挂了我就抓瞎了

网友C:
我用12V 3A bec给云台和图传供电 我在地面模拟飞机机动 只要飞机机动 云台就会重启 我的云台是飞宇G3 图传是TX2W 5.8G 2W的图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