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响测电压不准怎么回事

楼主(2015-06-11):
bb响测的电压和万用表测的不一样,相差很大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一定有一个不准   Bb用AOK的    万用表就  一般胜利4位半的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定有一个不准   Bb用AOK的    万用表就  一般胜利4位半的就可以了

AOK何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AOK何意?

Bb响   2位数码管  上有一个英文  AOK   淘宝有的卖

网友:
同问,有万用表和BB,能校准么~?

网友C:
BB响这个东西估计都不抗用,毕竟价格在那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BB响这个东西估计都不抗用,毕竟价格在那呢

就是,我发现bb响电压不是很准的

网友(2015-07-22):
BB响版本质量差别较大
买过不少,有的很准,有的差太多

网友:
手上AOK的测压和表显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