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pro設置問題

楼主(2015-06-11):
小弟第一次用Gpro,在使用Dx9作設置時發現D撥杆0位置時,尾陀可操作,Gpro為綠燈,1位置時,尾陀不可動,Gpro也是綠燈,2位置時,Gpro為紅燈,尾陀可操作,看完說明書,一個為尾陀鎖定一個為非鎖定狀態,但就不明白位置1那里有什麼作用,已試過將D轉功能,但到位置1時尾陀就是固定不動狀態,也找遍了dx9的功能表無果,求指教

网友:
很少人用。。。等楼下解答

网友:
一般锁尾感度开关不单独设定开关控制,将陀螺仪感度开关直接定义为飞行模式开关联动即可,Gpro正常为绿灯,锁尾模式,打方向摇杆舵机有动作,用手摇飞机尾巴,舵机也会有修正动作

网友:
关注亚拓微信上面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88147&extra=page%3D1

謝謝你,我看一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88147&extra=page%3D1

我看了,這里是教設定,但我是另外一種問題啊,我查看了綠燈就是鎖尾,紅燈非鎖尾,但D撥杆中間就是綠燈但不能操作

网友B:
我也碰到类似问题,我是XG14控,之前问题是GPRO红灯,打尾舵没反应。检查控上的感度设定,是normal状态,将其调整为T??(单词忘了),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碰到类似问题,我是XG14控,之前问题是GPRO红灯,打尾舵没反应。检查控上的感度设定,是normal状态,将 ...

其實我看了綠燈是鎖尾,紅燈是不鎖尾,但中間檔位1就是綠燈不工作,在控內又找不到那里佔用了d撥杆

网友B:
你看下GPRO直机设定,设置感度的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下GPRO直机设定,设置感度的通道。

好的,上一手用futaba,我直接對上dx9算了,等下回去存起設定然後開個新模型試試看

网友C:
先看看你的控的接收几通道对应感度,一般6通道对应感度,你要将控上的6通道设到一个两位开关或者旋钮开关上,不要设到三位开关上。如果你设在两位开关上,开关还要设成avcs模式,这时再在开关位上设感度大小。两位开关搬到一边是锁尾,另一边是不锁尾

网友:
不好意思,一般5通道是感度,刚说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看看你的控的接收几通道对应感度,一般6通道对应感度,你要将控上的6通道设到一个两位开关或者旋钮开关上 ...

終於有個人知道了,我按照你的說法把感度設到Gear,再給到A關關就成了,但就是,這個鎖和不鎖要一直存在,不能設定成只鎖?又要多個開關,又怕飛行時撥錯啊

网友:
这个是没办法的,鬼知道最早模型直升机发明的时候为什么还要搞个非锁尾模式,明知道非锁尾下不能飞。你可以把感度通道射到最小的那个拨杆上一般就不会拨错了,而且习惯后没人会搞错的。

网友D:
gpro里面感度是-100到+100,然后如果对应到控里感度设定0-100,那么50就是个锁尾与非锁尾境界点,舵机好像是不能动的,只要控感度调到50以上就是锁尾模式了,一般3d模式调到70,普通飞行80左右。然后感度切换最好定义为自动切换,这样就不会忘记切换感度开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gpro里面感度是-100到+100,然后如果对应到控里感度设定0-100,那么50就是个锁尾与非锁尾境界点,舵机好像 ...

請問如果是dx9可以設自動嗎,有朋友教我將感度整合到飛行模式開關里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如果是dx9可以設自動嗎,有朋友教我將感度整合到飛行模式開關里面

应该可以的,dx9我没用过!一般控都可以的!

网友:
DX9 可以把陀螺仪感度跟飞行模式绑定,可以透过飞行模式设定不同的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