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F450问题

楼主(2015-06-11):
为什么我接上电源了,apm2.8上的飞控亮了,接收也有反应,但是电机不能动。。。

网友A:
额  这个问题有点难。。。。。。。。。

各种校准做了吗     解锁动作正确吗      电机上电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  这个问题有点难。。。。。。。。。

各种校准做了吗     解锁动作正确吗      电机上电了吗。。。

想问下怎么解锁?

网友B:
引用 楼主:
想问下怎么解锁?

具体参考飞控说明书 我也新手做了2台 就是看说明书装起来的 讲的非常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参考飞控说明书 我也新手做了2台 就是看说明书装起来的 讲的非常详细

我这个飞控是收的,没说明书。可以给我一份说明书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问下怎么解锁?

APM 开源固件    也没有说明书之类的

去优酷看看 教程吧   zwdxbb  搜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 开源固件    也没有说明书之类的

去优酷看看 教程吧   zwdxbb  搜下

知道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