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5-06-11):
飞机在桌子上推油门出来的结果6个电机输出功率居然都不一样,之前已经做过油门校准了,关键是起飞后飞机自旋,确定桨也没有装反,这个是什么问题?

网友A:
确定校准都ok 了    直接找安全的地方试飞好了    地面测试  算法会有累计误差的

看看  推油门  一开始的输出   差不多就是ok 的

论坛大姨妈   图看不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校准都ok 了    直接找安全的地方试飞好了    地面测试  算法会有累计误差的

看看  推油门  一开 ...

问题是我飞起来飞机自旋啊。。。。。桨确定没装反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我飞起来飞机自旋啊。。。。。桨确定没装反

确认下遥控的输入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认下遥控的输入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问题啊。。。

。。。话说什么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什么飞控

superx,之前都好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superx,之前都好好的

哎呀   没用过    刚看到  软件界面后面的地图块错误   像是APM 的地面站

网友:
这种情况,貌似是……
电机转向问题?

网友(2015-08-21):
hao zhuanye 好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