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q飞控,起飞后,右旋不给力

楼主(2015-06-11):
方向舵左右打力度差不多,左打一点,就能左旋,又打快打到底了。多轴才右旋。请问是怎么回事?f450用的qq飞控

网友A:
遥控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的问题吧

舵机插上去,左右摆动幅度差不多诶

网友B:
你的电机是便宜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电机是便宜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感度

调了下感度,确实有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所以有那个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