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删贴

楼主(2015-06-12):
连上FTDI还好,可以解锁,可以飞,但是只要一拔掉FTDI,就会发出嘀嘀、嘀嘀的声音(不知道是电调的还是电机的),然后桨还会跟着声音颤抖几下。
有没有大神帮忙解毒一下啊

楼主:
忘记说了,配置:
MWC mega 2560+GPS模块
天行者20A
银燕2212
补充一下,嘀嘀、嘀嘀响的时候板子上只有红灯亮着,然后无法解锁

网友:
等楼下高手 解答。

网友A:
检查看电调是不是没共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看电调是不是没共地。

有这种可能,因为我发现遥控接收机的指示灯一直不亮。不过这个该怎么检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这种可能,因为我发现遥控接收机的指示灯一直不亮。不过这个该怎么检查?

如果电调有供电,就从电调接入MWC再接入接收机。
M1记得是电调3线S红黑接入MWC,接收也是要有一组红黑插入MW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调有供电,就从电调接入MWC再接入接收机。
M1记得是电调3线S红黑接入MWC,接收也是要有一组红黑插 ...

我查了一下电调的说明书,发现故障处理里面说可能的原因是“接收油门通道无油门信号输出”,但是我已经确定了连线是没有问题的了,有没有什么设置可能会导致油门通道没有信号输出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查了一下电调的说明书,发现故障处理里面说可能的原因是“接收油门通道无油门信号输出”,但是我已经确 ...

油门通道没有输出=接收机ch3没有信号;
1.接收机没开
2. 电调信号线没接
3. 电调接了信号线,地线没共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