換我追隨前輩, 500也改成470槳了......

楼主(2015-06-12):
最近有感各地的直升機版都冷清清, 小弟也來插個花同各位一起熱鬧一下, 哈哈. 分享一下這台500 EVO, DIY部份, 要精度? 沒有, 要圖紙? 也沒有. 桌上就一把電鑽, 便宜的銼刀, 還有小電鋸. 還有一支筆而已.

EVO 500V2, 對入門的朋友, 還不差. 機架子搭上MKS 1210低價實用的伺服, 小弟飛的很愉快. 唯一就覺得重了點, 還有比例好像也怪了點. 除了可以幫它用小舵機幫它減肥外, 這沒什麼趣味的. 但看到5IMX的模友改過470, 這就比較有趣了. 小弟也利用淘寶來改裝500 evo v2, 改完口袋也被淘空空了. 沒想到只是想好好的做個尾管跟傳送軸, 只有菜刀跟鍋鏟的小資工作室真的是弄的也太不準了, 差點在自己手上打個洞. 所以淘了不少工具回來, 就為了那一只加長尾巴, 還有想知道我有沒有那股精神. 結果証明精神還在, 只是被家裏那口子罵到臭頭, 說我想喝牛奶也不用去買頭牛, 還把客廳搞的像牛棚一樣. 就利用這些淘來的工具, 材料, 把所有管子都加長到適合470mm槳長就完成了, 沒什麼太驚人的高科技.

其中也有幾樣東西, 我也利用這次拆機換上.
  • 天蝎的4020-1100KV配17T直齒, 轉速不高, 但這扭力配上470槳, 卡斯特設1800左右轉還挺好飛的. 就....2600mah電池不能太爽, 三分半下來, 平均還有3.80V左右+/-0.02V.
  • 7075工作室的槳頭, 替換原本飛耐克斯的頭. 沒想到高度居然降低還不少, 在亂亂翻是比較乾淨利落些. 重點是.....挺好看的, 還沒斷尾求生. 哈哈, 我這人就看外表, 這死性改不了了.
  • DIY切了個腳, 讓它看起來年輕些. 理由同#2未端.

這次改完以後, 500 EVO飛起來真有改頭換面似的, 轉速不高呈較低的槳聲, 但動作不再頓頓的, 說動就動, 說停就停的手感對味多了. 這一味, 也推給想要把家裏也弄成牛棚的飛友.

网友:
精度怎么样?

楼主:
你是指什麼東西的精度??
  • 我DIY的部份: 尚可, 飛到現在還沒散掉, GYRO的部份, 尚未感覺到有受到震動困擾. 不過它有很多是手工磨的, 比不上機械出來的, 在這條件下, 應該還可以.
  • 500EVO v2: 我覺得還不錯, 一分錢一分貨, 也不能要求太高. 但它是有些我覺得可以進步的地方, 從另一角度來說, 它也不是很便宜, 是不是?? :-)
  • 7075旋翼頭: 我覺得做的也挺不錯的, 這個我不知怎麼談它的精度, 不過不會像其它一些牌子的有一邊緊一邊鬆的情況, 十字盤明顯比原本的好, 不會在運作時有點像偏心的晃來晃去.

网友A:
我也是475  你用什么桨。  我用FK的475

楼主:
尾桨配的什么?

网友B:
楼主好手艺,赞一个! 我也想入手一架500机型,楼主有推荐的吗?好象500机型不多,就亚拓500  rjx500之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475  你用什么桨。  我用FK的475

我用RJX的槳, 那時在淘寶沒有看到很多選擇. 呵呵. 不過FK的槳我很喜歡, 600跟700我就是用這槳, 比較不會軟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好手艺,赞一个! 我也想入手一架500机型,楼主有推荐的吗?好象500机型不多,就亚拓500  rjx500之类

謝謝你. 500是練習用的機子, 當然要選"亞拓系列"的才好.........這您懂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你. 500是練習用的機子, 當然要選"亞拓系列"的才好.........這您懂的...

好的,感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尾桨配的什么?

尾槳目前用ALZRC的75mm塑槳, 不過不是很理想.
我想原因是因為我現在弄1800轉, 配上新齒比讓巴的轉速略顯不足, 突然太大的PITCH會有點跑.
  • 第一種方式是改用舊的尾齒比, 就可以提高轉速, 或許剛好又回春了. 但是....那工程比較大, 要整個側板換掉, 我就愛外觀, 所以不喜歡擴孔的方式. 所以, 工多本粗的事, 先擺後面.
  • 第二種是, 我訂了RJX的80mm尾槳來試, 槳根略薄1mm用墊片墊一下, 希望這個是可以補一下試看看.

還沒看到槳, 希望不要是失算的長, 哈哈. 看來ALZRC這組也許是參考KBDD的, 但KBDD是72還是70.2mm我忘了, 我不知道ALZRC這隻是有加長, 還是標的方式不同.

网友C:
要是有厂家出改造件就好了,我也想改,就是懒得动手

楼主:
引用 楼主:
尾槳目前用ALZRC的75mm塑槳, 不過不是很理想.
我想原因是因為我現在弄1800轉, 配上新齒比讓巴的轉速略 ...

rjx80实际要到85mm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是有厂家出改造件就好了,我也想改,就是懒得动手

我也很希望廠家肯出現成的,DIY成本太高了,有趣,但不實際。

楼主:
引用 楼主:
rjx80实际要到85mm了~

剛收到了,真的大不少…………

楼主:
剛才抓住一些空, 機子一抓, 馬上驅車去飛場試看看這組尾槳是不是有改善問題.
到了飛場以後........... 充電器忘記帶了........

但是利用上次殘留的電, 量一下還有3.81V/Cell, 就給它上去試一下看看. 看起來似乎很有改善哦, 比較快的PITCH似乎都抓的住了.
但是這尺寸的槳基本上離地很近了, 還好我腳架部份在做的時候有讓前端趴低一些, 正巧尾巴就高一點. 一切還算OK!!! 真是開心極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好手艺,赞一个! 我也想入手一架500机型,楼主有推荐的吗?好象500机型不多,就亚拓500  rjx500之类

我有架RJX500,已改407mm大浆。升级全金属尾旋翼。有兴趣加我qq:326510053.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架RJX500,已改407mm大浆。升级全金属尾旋翼。有兴趣加我qq:326510053.

不好意思哥们,我只想要亚拓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剛才抓住一些空, 機子一抓, 馬上驅車去飛場試看看這組尾槳是不是有改善問題.
到了飛場以後...........{:1_ ...

以 500 這級來說,不是很建議加大尾槳,相當冒險
因為 500 的尾中聯是用 M2 螺絲,尾槳質量如果太高,不小心就射了
不少前人都是因為這樣摔掉的,建議改回舊比,用 75 尾槳就夠用了
看不到你是軸還是皮,如果是皮傳還可以考慮下升級件,改用 5mm 尾軸
這樣尾槳就可以加大到 85 甚至 90 都行了

這是之前改的 EVO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916507&extra=
現在也改為軸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 500 這級來說,不是很建議加大尾槳,相當冒險
因為 500 的尾中聯是用 M2 螺絲,尾槳質量如果太高,不小心 ...

真的很感謝, 有你這些經驗, 讓我省了不小的荷包!!!! 我這台也是沿用軸傳的.

我不懂的計算工程, 但針對尾槳, 我只能憑感覺,
1. 看了一下ZEAL 72mm的重量~4.5g, RJX 80mm ~6g.
2. 轉速我看你改主齒及配上的動力後可以到2700轉, 而我沒有改, 實飛大概在2000-2200轉 (最高我我記得好像只能到2400左右), 但2000-2200對我夠了.
這中間轉速差異是不是有可能在運作時對螺絲的承受差縮小到差不多??? 因為在尾巴, 似乎就差到快2千轉了, 假設我沒記錯的話.
另外, 不知道是否方便問一下你們之前斷掉的轉速大約是在多少?? 然後是用什麼槳??? 萬一現在真不行, 當然就...先擺著, 哈哈, 慢慢找改善尾巴的方法.
不過尾中聯螺絲, 的確能加大一點會比較安全, 2mm是有點細的. 下一步有機會是應該來找找經濟補品.  BUT, 仔細看你的那一篇經驗, 搞不好直接買舊齒比的機身, 換一換反而變成是比較一勞永逸的方式. 但說到要再買機身........哈哈.........真的要再搞嗎?

我真正的目的不是在把500 EVO 2 弄成像X4 II一樣. 我的想法上, 要爆就應該要直接去買能暴的機子, 並不是它不存在的.
而500EVO 2, 是已經在手上的練習機, 我希望能利用最小幅度的DIY讓它變好飛些. 不然原本的重量........會放到生銹, 哈哈.
我也覺得, 飛耐真不考慮弄下470mm的套件做為Optional upgrade嗎?? 其實就幾支管子而已.

网友E:
X4II 就算了,重又難飛,改又得砸大錢,那個架構又很難修整,跳過

我不知道菲耐有沒有出舊比的機身,不過我是直接削側板孔就上了
為了幾個孔就換機實也太傷本了點,削一削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X4II 就算了,重又難飛,改又得砸大錢,那個架構又很難修整,跳過

我不知道菲耐有沒有出舊比的機身,不過我是 ...

真的假的X4也不是辦法???? 哈哈, 還好還沒買. 想說它也長的帥帥的.
那天我就去非耐看一看, 好像V2真沒出舊齒比的機身. 就一個選擇而已, 我一直以為他們有出勒.
最近飛這台500, 2000轉, 被你一講, 距離愈飛愈遠, 哈哈. 我也是好害怕一噴槳, 血滴子衝回來找我喊救人.

不過我剛才看到LYNX 有82mm的槳, 為GOBLIN 500設計, 只有4克. 這個.......你覺得是不是解決的選項?
http://www.lynxheli.com/index.php?cPath=122_144_273

网友:
小心射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假的X4也不是辦法???? 哈哈, 還好還沒買. 想說它也長的帥帥的.
那天我就去非耐看一看, 好像V2真沒出 ...

X4II 沒什麼不行的,就是重了點,零件貴了點,機子難修了點...

EVO 機系沒出舊齒比的機身,原本有說會出,但後來就只有新齒比

尾槳 4 克差不多是極限了,通常用的 70/75 尾槳也才 2 克多
而且這類特殊尾槳都貴爆,之前買了兩副 RJX 80 的 B 槳
其中一副怎麼配也配不平,打了水漂...

楼主:
阿門~! 真的這些特殊槳已經把平實的500漸漸變成不平實了, LYNX這個槳還塑膠的, 還要那麼貴.
我看ZEAL的500槳在網路上寫差不多是4.5g, 所以想說4g應該是過的去了, 就剩那價錢真過不太去,
貴點是運費還超貴的, 整個下來, 會開始想, 好好日子不過, 玩600就好了, 為一台500搞成這樣, 哈哈.

网友F:
尾管加长用的什么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尾管加长用的什么材料?

淘寶牌鋁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阿門~! 真的這些特殊槳已經把平實的500漸漸變成不平實了, LYNX這個槳還塑膠的, 還要那麼貴.
我看ZEAL的500 ...

我飞最多的就是 425 跟 470 这两架
其实 425 改到 470 机子的反应差很多,飞起来手感也好
放熄火也没在怕的,不像 425 得赶着下来,不然就准备捡机子了
对我而言,大概桨难买这点比较讨厌而已,但小心点飞就好了
425 的话,现在就定位为练功机,打基本功也很好飞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以 500 這級來說,不是很建議加大尾槳,相當冒險
因為 500 的尾中聯是用 M2 螺絲,尾槳質量如果太高,不小心 ...

改5mm尾轴即600尾轴,皮带轮和皮带还合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改5mm尾轴即600尾轴,皮带轮和皮带还合适吗?

如果尾波箱輪是可拆軸的那種, 是可行的, 但還是要去生那支4mm跟5mm的軸出來, 請工廠車一下應該不難.這樣就可以把滑塊到槳夾整組延用. 這方法要是有金屬尾齒, 也適用在軸傳改裝上, 呵呵. 可是好像沒這東東, 都要一一特製出來.

真不是我這種DIIY玩家可以勝任的程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改5mm尾轴即600尾轴,皮带轮和皮带还合适吗?

你可以參考這層: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fromuid=158211
5mm尾軸並不是直上的,要用對應的套件去改
皮帶輪有現成的,但要先問,之前是問 SPX ,但他們已經不賣這款尾箱了
但他們有替海天代工,所以改找海天的 500 皮帶尾箱

楼主:
喔~~~~心痛! 怕射槳, 眼睛一閉, 按下手指, 買了LYNX 82mm 4g "塑膠"尾槳

楼主:
今天收到Lynx的槳,安裝的時候突然想到斷螺絲並不一定是單單槳重的問題。說不定是加大的尾翼的面積,來回之下折斷了螺絲。如果這是一個問題,那換這槳也許就白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