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接触轴承配对和双列角接触轴承一样吗

楼主(2015-06-12):
配对的和双列的一样吗
普通的怎配对好

网友A:
角接触轴承配对的是至少两个轴承配对.精度高
双列的是一个厚的轴承里面有两排圆球,精度非常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角接触轴承配对的是至少两个轴承配对.精度高
双列的是一个厚的轴承里面有两排圆球,精度非常低.

双列的是厂家配对好的,精度很不好?

网友:
用途不一样的,单列角接触球轴承成对安装,是装在轴的自由端,承受一部分轴向力的。

网友:
双列贵一大截。。。印象中双列好点。。。双列里面单个精度无意义。。。双列厂家分了配对型和非配对——参考SKF资料。。。

网友:
skf轴承型录2014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