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ms p51运动版的疑问

楼主(2015-06-12):
如题,请问p51装上无刷马达后发现马达倾斜严重,与机身中轴线明显不在一条直线上,不知道是马达固定座出厂没安装好还是本身就这样设计的?请求大神解答

网友A:
是这样的。从机身左侧看,马达拉力线下拉2-3度左右,从机身顶部看,马达拉力线右拉2-3度左右。

网友B:
前拉二战机本来就要右下拉角的,运动P51出厂都预设好了都。

网友C:
飞机越小下拉和右拉越大;是为了抵消扭力;
对于单螺旋桨飞机都是如此,双螺旋桨,需要用正反桨,同时发动机转动方向相反,产生的扭力相互抵消,就不要拉了

网友D:
如果没有偏角那就是粗制滥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