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4和1电调?

楼主(2015-06-12):
我装过2四轴,都是用一般的电调,效果还可以。就是要焊接头,连线等等。
现在买了个新机架不想那么麻烦,想问问4和1电调效果如何?

网友:
也行,方便,,,反正单独的电调坏了一个也炸鸡。。。。4合一也炸鸡

网友A:
我觉得挺好的,可以大幅度增加可靠性。
对于流行的一个坏了全要换得说法,我表示你这是抠到什么程度了。
唯一让我不可理解的就是为啥4合1电调反倒重一些呢?百思不得其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挺好的,可以大幅度增加可靠性。
对于流行的一个坏了全要换得说法,我表示你这是抠到什么程度了。
...

多谢,提供这么多信息,还是4合1漂亮,但我家里还有4个30ztw电调,丢了可惜,将就利用吧!
我的四轴 反应有点慢,我就不知道是电调的问题,还是 APM飞控的问题。

网友:
W我的就是四合一

网友:
四合一 方便一点。。

网友B:
四合一用着是方便、但是温度不低、
以前听说可以煎蛋
再说了现在又是夏天
所以我还是会选择单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合一用着是方便、但是温度不低、
以前听说可以煎蛋
再说了现在又是夏天

  我用4个单电调, 快没电的时候,会失控乱飞。(可能电调无法协调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4个单电调, 快没电的时候,会失控乱飞。(可能电调无法协调了)

温度是不是还很高,

网友C:
四合一貌似挺大个头的。你说的反应慢可能是你的PID没调好吧。不过电调固件也会影响到油门响应的。单独电调可以刷Simonk或BLHeli,四合一貌似没有相关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温度是不是还很高,

不高,都是 2212 kv1000的,估计就是没电,无法正常协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四合一貌似挺大个头的。你说的反应慢可能是你的PID没调好吧。不过电调固件也会影响到油门响应的。单独电调 ...

4合1,可能也是各自**的(只是连接几根线而以),没准可以一个一个刷。

网友C:
引用 楼主:
4合1,可能也是各自**的(只是连接几根线而以),没准可以一个一个刷。

是有这个可能。但如果是**的4个电调仅仅是做在一块板子上,那还不如分开好呢。至少坏了不至于全换。而且分开了热量也比较好控制,通常都是装在机臂下面,电机转起来还能吹到风。一体的塞肚子里散热也不是很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多谢,提供这么多信息,还是4合1漂亮,但我家里还有4个30ztw电调,丢了可惜,将就利用吧!
我的四轴 反 ...

应该是电调,我的中特威蓝皮也慢,不过刷了固件就好了blheli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电调,我的中特威蓝皮也慢,不过刷了固件就好了blheli

想起要焊 atmel的 细脚,就有点发牢骚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有这个可能。但如果是**的4个电调仅仅是做在一块板子上,那还不如分开好呢。至少坏了不至于全换。而且 ...

不错的经验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电调,我的中特威蓝皮也慢,不过刷了固件就好了blheli

对了,问下 ztw 蓝皮甲虫和以前的蓝皮非甲虫 都能刷 blheli 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了,问下 ztw 蓝皮甲虫和以前的蓝皮非甲虫 都能刷 blheli 吧。

我的是甲壳虫。。。用起来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起要焊 atmel的 细脚,就有点发牢骚呀!

那有什么办法。。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是甲壳虫。。。用起来不错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