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极限测试,炸机20米自由落体

楼主(2015-06-12):
?from=y1.7-1.2
机重2392g,飞行5分半钟
具体原因请看我的另一个帖子,20楼以后有具体分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1088122&extra=
呵呵,其实这次是个人原因,起飞前没有仔细检查,就算是电池极限测试吧
希望我的这次教训能带给大家有用的经验。。。

网友:
有过类似经历

网友A:
一旦越过安全电压(根据电池性能而定),会快速掉压------炸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旦越过安全电压(根据电池性能而定),会快速掉压------炸鸡!

嗯,而且我这次开的是定高。。。。所以都没有变速掉高的机会,直接就自由落体了
你看我另外那个帖子,我觉得这2200的电池算是性价比很高的了

网友B:
你的地面站就不看电压吗 2200MAH电池应该是11.1V吧  之前原带的T插也是有道理的 JST T插 XT60 XT90 这种都是对应电池使用的 千万别偷懒 充电的时候多做一些转接头才是王道

网友C:
原来我不是一个人

网友D:
单独炸过电池,3D固定翼动作太猛电池甩掉了,飞机滑翔落草,电池自由落体坠草,然后什么也没有发生,因为,电池找不到了。。。。

网友:
下面2人,一定很惊讶

网友E:
看个视频 广告有2分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地面站就不看电压吗 2200MAH电池应该是11.1V吧  之前原带的T插也是有道理的 JST T插 XT60 XT90 这种都 ...

我是4S的2200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独炸过电池,3D固定翼动作太猛电池甩掉了,飞机滑翔落草,电池自由落体坠草,然后什么也没有发生,因为,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我不是一个人

同道同道,不要孤单寂寞冷

网友F:
我算幸运吧..刚开始入魔的时候只买了一块电池..也没买BB响..建议充...在家调试机器的时候调试到没电..才知道锂电池有过放一说...那次调试是用手举着调PID
所以没啥损失

网友:
我去 广告这么长。

网友G:
好大代价啊,
加个一毛钱的电压传感器,开电压保护;可以免炸。

网友H:
这样不算什么、下面的是我的炸鸡视频、电池直接甩出来、看最后速度50km/h以上不过电池没什么事、现在还在用、自组的电池

网友:
一下就掉  很突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个视频 广告有2分半

试试 ADSafe 软件。

网友I:
我的四轴也和楼主差不多的重量 4S5000mah  飞17分钟 如果是2200  应该有7分钟吧  而且我电池还便宜   才120块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的四轴也和楼主差不多的重量 4S5000mah  飞17分钟 如果是2200  应该有7分钟吧  而且我电池还便宜   才120 ...

噗~~~~

网友J:
引用 网友H:
这样不算什么、下面的是我的炸鸡视频、电池直接甩出来、看最后速度50km/h以上不过电池没什么事、现在还在用 ...

你的是什么OSD,挺喜欢你的画面。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的是什么OSD,挺喜欢你的画面。

OSD叠加显示的一些参数、高度、速度、距离什么的
这些就是OSD的作用可以通过OSD上面的数据了解飞机当前状况
加OSD后显示如下 、DVR就是保存这些数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样不算什么、下面的是我的炸鸡视频、电池直接甩出来、看最后速度50km/h以上不过电池没什么事、现在还在用 ...

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我不是一个人

呵呵,同道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算幸运吧..刚开始入魔的时候只买了一块电池..也没买BB响..建议充...在家调试机器的时候调试到没电..才知 ...

沾你点运气,永不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大代价啊,
加个一毛钱的电压传感器,开电压保护;可以免炸。

APM数传有电压传感,是我忽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