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放电 v数?

楼主(2015-06-12):
玩几年了 一直放到3.7报警   有人说3.4  也有人说3.8    3.8v 续航太短了    3.4v  能行?

网友:
这种事情很难一概而论,要根据自己实际情况来定。

网友A:
反正我就是3,7了。。。。我不怎么总飞,所以按照3.8+保存电池的原则,我3,7飞下来就3.8多一点点了,偶尔也3.8报警。不过一般都是3.5....3.6报警,报警后马上降落这样下来就是接近3,.7了。。。。。冬天用3.8报警放电能力低了一点、下来也就是3.8左右。夏天3.6报警,下来估计是3.7左右了。。。。。。所以我的原则冬天3.8夏天3.7.。。。。。很保守的电压,正常的话还可以在飞个1,,,2分钟再下来。还有个说法3.7....3.8下来太可惜了,电量还剩一些,3.5听说过,3.4心理害怕

网友:
我就 3.7V 下来  太低对电池不好噢。

网友:
我来说一下我自己的看法吧
我用的是naza飞控
一级低压保护设置是带载电压3.6V红灯报警
二级低压保护设置是带载电压3.4V降落
BB响设置3.7V、我是这样设置多级保护的
锂电池极限放电可以放到3.3V所以我设置3.4V
不过最好还是3.6V、保存电压是3.8-3.85V
满电是4.20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正我就是3,7了。。。。我不怎么总飞,所以按照3.8+保存电池的原则,我3,7飞下来就3.8多一点点了,偶尔也3 ...

不用怕、放心用、电池极限是3.3V、最好是3.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