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飞翼64涵道,F18降落的问题求教

楼主(2015-06-12):
手里有架飞翼的64,F18.起落也有15个左右了。失速点也差不多掌握了,可是每次降落的时候总要跳起来,而且很高。自我感觉降落时的速度和油门已经控制的还可以了。上次炸了架小毒蝎,至少降落不这样啊是不是后鸭翼没有调好?搞得每次降落起落架都受伤,很郁闷,有一起飞这架机的朋友来说说,指导指导。

网友:
降落哪果觉得速度还可以,就关油降,

网友A:
F18 后鸭翼?降落蛙跳 要么太重 要么前轮先触地 油门和升降还是没控制好啊 64F18算是入门级 很好飞 多联系 祝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F18 后鸭翼?降落蛙跳 要么太重 要么前轮先触地 油门和升降还是没控制好啊 64F18算是入门级 很好飞 多联系  ...

升降是后鸭翼的,后轮着地的,拉着升降降落的,后轮一着地,就跳起来,感觉很难控制。飞是很好飞的,速度可快可慢,用的黑旋风电机。

网友B:
着陆速度还是快了,才弹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着陆速度还是快了,才弹跳

这机子试过关油降还是能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升降是后鸭翼的,后轮着地的,拉着升降降落的,后轮一着地,就跳起来,感觉很难控制。飞是很好飞的,速度 ...

那是全动平尾吧。。。说明降落重了 油门和升降还没配合好

网友C:
跳说明触地太重,试试触地瞬间放掉升降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跳说明触地太重,试试触地瞬间放掉升降舵

我也有这个想法,下次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全动平尾吧。。。说明降落重了 油门和升降还没配合好

再练练试试看

网友D:
1. 下沉率太大。  2.减震器弹性太好。

我的64阵风也是这样。钢丝减震器都这样吧。只要下沉率一大就要跳。后来更换了铝合金弹簧减震器30元一套那种就够了。弹簧仓涂上高标号的差速器油。就可以完美降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 下沉率太大。  2.减震器弹性太好。

我的64阵风也是这样。钢丝减震器都这样吧。只要下沉率一大就要跳 ...

谢谢分享,我去某宝搜搜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1. 下沉率太大。  2.减震器弹性太好。

我的64阵风也是这样。钢丝减震器都这样吧。只要下沉率一大就要跳 ...

谢谢分享,能否分享下链接

网友:
技术不过关不要懒起落架问题。。。会跳说明重降了,弹性好的钢丝,你降下去多少力他就回你多少力导致飞机跳。。。。。。多练练降落技术,,等你撑握降落技术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以前全他妈重降了。。。。

网友:
下降率大了

网友E:
要控制下降率小点。不要关油降,关油会造成轻微失速导致下降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控制下降率小点。不要关油降,关油会造成轻微失速导致下降率大。

这降落真是细腻和技术活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降落真是细腻和技术活啊

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