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用H3-3D挂狗4的

楼主(2015-06-12):
有没有用H3-3D挂狗4的

咨询了客服,说是因为狗3狗4的重量不一样所以不能挂。不清楚重量真的有那么重要么?有没有硬挂上去的。
我的飞控是NAZA V2 和狗4,就差云台了。目前只有H3-3D 有标准版,可以兼容V2。其它品牌的狗台不考虑,买过一次飞宇的,直接退了,桑心。

网友A:
我就是精灵2+H3-3D挂狗4银的,不用改装,正常使用。原来是侧插的,侧插的软排线了,后来改成背插的,方便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精灵2+H3-3D挂狗4银的,不用改装,正常使用。原来是侧插的,侧插的软排线断了,后来改成背插的,方便 ...

H3-3D 挂银狗的话,可以直接装上的吗??真好手上有个银狗,但是不知道匹配H3-3D 还是H4-3D

网友:
可以正常用,我都用了几个月了,啥问题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H3-3D 挂银狗的话,可以直接装上的吗??真好手上有个银狗,但是不知道匹配H3-3D 还是H4-3D

银狗4用H3-3D可以直接装上,而且能改背插。论坛上有相关贴图文说明用H4-3D不能改背插。

网友C:
黑狗四也能挂~我用的就是H33D+黑狗4.没问题的~在意重量的话可以把狗的电池拿出来或者在左侧电机上贴2枚2角硬币(非铝合金的那种)就完美了。买H43D是不带GCU的。。。另外买一块要399所以还是H33D划算。
客服坑你呢。。。。东西基本一样的~

网友D:
我也是H3-3D配银狗4,目前已飞了80次架次,没出现问题!!

网友:
客户都是忽悠你买 H4-3d 其实都一样用 大疆真不厚道 ,就和gh4 和gh3云台 其实都能用 需要稍微改装一下就可以 但是非要你重新买云台 真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H3-3D配银狗4,目前已飞了80次架次,没出现问题!!

大僵页面上注明了的银狗使用h3-3d,h4-3d是黑狗专用。

网友:
H3-3D 可以挂黑狗4,把电池拿出来,要不然会有果冻

网友:
大疆H3-3D是很强大的   比H4-3D好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精灵2+H3-3D挂狗4银的,不用改装,正常使用。原来是侧插的,侧插的软排线断了,后来改成背插的,方便 ...

怎么改的背插???

网友F:
H4-3D可以挂银狗4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H4-3D可以挂银狗4吗

说明书上说不行,h43d是黑狗专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C:
黑狗四也能挂~我用的就是H33D+黑狗4.没问题的~在意重量的话可以把狗的电池拿出来或者在左侧电机上贴2枚2角 ...

我的也和你一样,可是怎么调都不行,用有一段行程会抖,能帮忙分析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的也和你一样,可是怎么调都不行,用有一段行程会抖,能帮忙分析下吗?

加配重,相机部位太轻会导致震动放大,所以会抖或者甩头。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怎么改的背插???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77340&extra=page%3D1 某宝搜索“H3-3D 背插”,安装并不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77340&extra=page%3D1 某宝搜索“H3-3D 背插 ...

谢了,我瞧瞧

网友H:
学习了,挺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