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CC3D新手入门求助

楼主(2015-06-12):
CC3D飞控容易调数据吗本人看见英文就头晕有好的完整数据可以上图参考吗.主要是自稳和手动两种.有三种功能是否用摇控器的开关来选择的是吗?

网友:
我也是来学习的。。。

网友A:
买CC3D的mini版,下15.02的地面站会好一点,基本是中文的,细心点照着做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CC3D的mini版,下15.02的地面站会好一点,基本是中文的,细心点照着做就行了。

我摇控器没有三段开关能用吗,或者象固定翼飞控一样只能用两种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CC3D的mini版,下15.02的地面站会好一点,基本是中文的,细心点照着做就行了。

15.02的地面站在那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CC3D的mini版,下15.02的地面站会好一点,基本是中文的,细心点照着做就行了。

有两款那款不能下那个数据吗,求教

网友:
15.02版好像说2段也行,我是3段,没试过2段的。地面站到openpilot官网下就行了。本站内也能找到。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amp;_dsign=feaea584

网友:
2段可以,看这泡泡老师的教学视频,很容易。调试的时候记得要把桨叶拆掉!优酷搜CC3D飞控试用方法第一课,第二课,第三课就搞定了。最后,欢迎入坑!

网友B:
还有什么疑问,Q我。23820784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什么疑问,Q我。23820784

己经入了.用QQ飞控反应迟钝速度太慢才知道CC3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