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7e控,怎么改合适

楼主(2015-06-12):
本人暂时只飞小鸡,不知道怎么改合适,有朋友推荐  加2个高频头 , 2个3断开关, 原厂发射机功率Pa   这样改  不知道怎么样?麻烦用过7e的朋友赐教。

网友A:
你飞啥啊 刷个固件就可以mcpx了 啥也不用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飞啥啊 刷个固件就可以mcpx了 啥也不用动

能飞是能飞,但是后期如果玩别的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必要

额,谢了

网友:
小鸡上手了后直接换控上练习机,d7e留着当模拟吧

网友:
我的是改了,感觉好看多了,其它没什么卵用!

网友:
D10不折腾哦

网友:
根据飞机来决定是否要加高频头,加几个。
我改过两个的,后来因为不常飞,高频头缺电就又改回来了,只装一个。

网友:
d12都不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