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4的视频问题!

楼主(2015-06-12):
大家感不感觉狗拍出来的视频在电脑看,感觉图像有点卡的,像不是很顺那种!

网友A:
是你电脑卡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你电脑卡了吧…

不是电脑的问题

网友B:
你拍摄的什么格式。我拍1080  80。针也卡。不过电脑太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拍摄的什么格式。我拍1080  80。针也卡。不过电脑太水

MP4  30帧

楼主:
只是感觉画面有一点点 卡卡的

网友C:
有可能是内存卡读取速度不够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是内存卡读取速度不够快

65M的了,还不行吗

网友:
你的MP4是4K? 要转码后才好,直接播放我的也卡。电脑配置升级会好转,要么就耐心转码再看。

网友:
65M/S  可以了  那应该不是卡的问题

网友:
基本可以断定是楼主的电脑太差了

网友:
用kmplayer播放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