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水机怎么起飞?!

楼主(2015-06-12):
玩了两年固定翼,技术还可以,但是上周末第一次玩水机吃瘪了。我买了易德的1.5米塞斯纳水上pnp版本,上周末进行了首飞,我看着滑行的速度挺快了,但是飞机还是飞不起来,就拉了一个舵,然后起飞了,大幅度左右晃,修了一下,有点作用,但还是炸鸡了。我在优酷看另一个哥们玩这机子,起飞的时候也这半死不活的状态,差一点就炸了。请问这可能会是什么原因?我感觉飞机挺重的,4s电池是不是动力不够?或者水机起飞的时候,要全油门、轻拉舵?请多给介绍点经验。谢谢。开襟翼能否大油门不拉舵起飞?感觉水挺粘飞机的。

网友A:
动力是否不足,重心是否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力是否不足,重心是否合适。

pnp的机子 重心应该没问题吧。看账面数据 推重比接近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力是否不足,重心是否合适。

你提醒我了 我回家看看水鞋是不是没装好 装得靠后了

网友A:
我也玩水机,好小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提醒我了 我回家看看水鞋是不是没装好 装得靠后了

水机视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提醒我了 我回家看看水鞋是不是没装好 装得靠后了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E3NTc1NzQ4.html?sharefrom=iphone&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x
水机视频

网友B:
我玩油动的

网友C:
你的飞机起飞晃。一是重心 检查水鞋安装位置2 是动力 一般动力不足飞机左右摇晃
我的水机起飞 要稍微带着点升降舵,然后要离水在拉点 轻松起飞

网友:
估计重心问题,浮筒安装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飞机起飞晃。一是重心 检查水鞋安装位置2 是动力 一般动力不足飞机左右摇晃
我的水机起飞 要稍微带着 ...

多谢 开了襟翼问题已解决 我想了下 不开襟翼的话 按照你说的办法 应该也可以解决的。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玩水机,好小子。

动手能力不错。水机就要悠闲飞 你这个浮筒哪里搞的 麻烦给个链接。

网友:
记着模型世界杂志里有一篇文章提到过水上飞机起飞时要先推杆,加速时禁止拉杆。待水鞋凹下部分形成空气垫时松杆即可起飞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也玩水机,好小子。

你好,我也有浮筒版的好小子,看图片配置和安装和你几乎一样啊,但我在水面上完全飞不起来,一加油门,飞机头立即钻水,浮筒前端完全没入水中,请指教一二,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也有浮筒版的好小子,看图片配置和安装和你几乎一样啊,但我在水面上完全飞不起来,一加油门,飞 ...

浮筒位置往前挪,整个起飞过程中,推油门之前开始都一直拉杆到头,直到离开水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浮筒位置往前挪,整个起飞过程中,推油门之前开始都一直拉杆到头,直到离开水面。

我又看了图,你的浮筒似乎比设计位置往前挪了3-5厘米?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又看了图,你的浮筒似乎比设计位置往前挪了3-5厘米?

是的,我觉得原来的位置偏后,推油门低头,所以往前调了。

网友(2015-07-12):
我有个赛斯纳,穿上水鞋怎么也飞不起来,也看不出什么问题

网友:
顶贴拿分闪人

网友E(2015-09-29):
全机重心在浮筒断阶正上方,发动机略有上拉

网友F(2015-11-01):
这款大赛PNP用的是3715电机,动力太小了!更何况说水起了!

网友G:
第一次看水机视频,感觉很好玩呀!

网友G:
水机炸鸡后会不会导致电池短路baozha?那是不是要做特别的防水?

网友H:
问下大虾们,水机的防水要怎么做,哪些部分。新人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