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助 APM 飞控,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5-06-12):
我用的是 APM 2.8飞控 6MGPS+罗盘,
最严重的问题是 定高模式下的刹车很大 比如我往前满推杆 然后 马上回中 四轴的角度就在45度或45度多一点,我要是在刹车的同事在往后拉杆 飞机最大能成60多度角,还迅速往下掉。因为这个原因炸了2次。。

还有问题就是 GPS 模式下 推满杆 飞行速度依然很慢,,还有就是怎么把定高模式下油门调整的灵敏些 上升下降 太迟缓了。。有时候小量操作根本没反应。

这是我的PID 恳请高手 指点指点,兄弟在这谢了!!

网友A:
apm预设最大倾角就是45度,满干前推後拉掉高都正常,尤其四轴,低空下不见议这样操作,要调高上升下降速率,调图片红框二个值,每次别调太多,尤其下降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预设最大倾角就是45度,满干前推後拉掉高都正常,尤其四轴,低空下不见议这样操作,要调高上升下降速 ...

好的 谢谢 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预设最大倾角就是45度,满干前推後拉掉高都正常,尤其四轴,低空下不见议这样操作,要调高上升下降速 ...

请问,就是 自动刹车 怎么调整力度?

网友:
这参数一看就是自动调出来的。
看这套参数,我猜你的机器云台很靠前导致飞机的重心相当的偏。
你试试左右打满舵是不是也出现同样的情况,另外就像楼上说的,定高模式不适合这么暴力的操作。

网友:
动力储备不足,调pid隔靴搔痒。

网友B:
定高模式是没有自动刹车的  你确定模式是 Althold  不是 poshold?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就是 自动刹车 怎么调整力度?

把二个参数调大,但实践过不怎样,你可一试,只对应poshold模式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二个参数调大,但实践过不怎样,你可一试,只对应poshold模式有效

麻烦请问 ,poshold 具体是啥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高模式是没有自动刹车的  你确定模式是 Althold  不是 poshold?

是啊  一松杆 就刹车了。。速度快点都要倔翻了。。咋弄啊 大神们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啊  一松杆 就刹车了。。速度快点都要倔翻了。。咋弄啊 大神们

Althold  是定高     PosHold 是混合模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Althold  是定高     PosHold 是混合模式

poshold中文官网译作定点模式,混合是早期3.2

楼主是用那个版本固件,那介模式飞的?那个模式松干能急停?定高 定点poshold试过了是不行的,打反舵才可,自动刹停参数调最大值也不行,回想早期3.2称混合模式时,才有刹停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A:
poshold中文官网译作定点模式,混合是早期3.2

楼主是用那个版本固件,那介模式飞的?那个模式松干能急 ...

说定点模式容易和 留待模式混淆     我还是比较喜欢叫做混合模式

话说我 没调过刹车力道   感觉Poshold 下 松杆  慢慢滑行减速 正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shold中文官网译作定点模式,混合是早期3.2

楼主是用那个版本固件,那介模式飞的?那个模式松干能急 ...

麻烦您 还有个问题 ,怎么能让 gps 定点悬停的模下 速度快点, GPS 模式下 速度太慢,推到顶 也就 10度角 ?

网友A:
引用 楼主:
麻烦您 还有个问题 ,怎么能让 gps 定点悬停的模下 速度快点, GPS 模式下 速度太慢,推到顶 也就 10度角 ...

先了解APM的飞行模式吧,你说的GPS定点应是留待模式,定点模式旧称混合模式,反响已很敏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了解APM的飞行模式吧,你说的GPS定点应是留待模式,定点模式旧称混合模式,反响已很敏捷的

您的意思是说,GPS定点 我用POSHOLD  放弃loiter模式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说,GPS定点 我用POSHOLD  放弃loiter模式吗

我没说你要放弃那个模式,按自己喜爱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