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售后情进来,我的飞机不想活了,你们也不管?

楼主(2015-06-12):
飞机不受控制,发去你们公司了,但是鉴定结果是电机异响和严重老化,但是我真心不觉的是这个问题,感觉是imu问题,我剪辑了一段视频,其中不受控制,自己慢慢降落等严重问题,请给予回答,我的联系方式 18635222609

http://www.tudou.com/v/5lYUMff9xb4/&rpid=735243367&resourceId=735243367_04_05_99==.html

视频地址是这个,有原画设置
http://www.tudou.com/v/5lYUMff9xb4[/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size]

大疆售后给的答复

网友:
顶一个,没用

网友:
準備銀子吧!

网友:
问题相当严重

网友A:
我对楼主的时间背景音乐 赞一个·哈哈·好腻害···

我看了视频好像某个电调 或者电调线有问题····

电机异响很严重··我之前看过论坛也有 飞着突然 失去动力  那个问题是 某个电调线其中一条破了一点点点·的皮·那个电流跟 板子搭了··瞬间没电输出···造成失速··下降·炸鸡···个人愚见··参考下···

网友:
应该也不是电调的问题,不太可能四个电调同时出问题吧,如果一个电调出问题了,那应该也不是这个状况,我之前的悟就是其中一个电调出现问题,表现就是机器会不定时抽风,某一轴的电机转速会突然加快,会导致自转、翻机,但并没有出现这种整机不受控的情况

楼主:
对啊,忽上忽下的,控制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实说,飞控很少问题,很不稳定的情况,排除电机问题外,就是电调的问题了

会不会指南针有问题

网友C:
兄弟,首先为你感到深深的同情,   另外 明知道有问题你还飞,炸这么多次 为毛没坏,精灵好结实哦!😄

网友:
个人感觉  dji售后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首先为你感到深深的同情,   另外 明知道有问题你还飞,炸这么多次 为毛没坏,精灵好结实哦!&#12851 ...

主要是问题不确定,老天真以为GPS 指南针 或者干扰这种侥幸心理,因为前几次飞根本从起飞到校准没错,炸鸡也是轻轻的炸鸡,没损坏,侥幸心理 害死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对楼主的时间背景音乐 赞一个·哈哈·好腻害···

我看了视频好像某个电调 或者电调线有问题···· ...

主要发生了好几次了,电调也不能次次出问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发生了好几次了,电调也不能次次出问题吧

某个电调上的某一根线···注意 是某一根线··自己要仔细看 不然 自己降落的问题还会出现

楼主:
遥控器发回去了,他们说连遥控器一起检测

网友(2015-07-18):
不好判断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