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5岁的儿子做了一条船,教他理解船为什么可以在水上跑,顺便请教坛子里的朋友,...

楼主(2015-06-12):
标题:给5岁的儿子做了一条船,教他理解船为什么可以在水上跑,顺便请教坛子里的朋友,怎么一并解决控制系统

内容:

最近“东方之星”翻了,5岁的儿子对这个事件还颇为上心,为了让他理解这件事,决定做一条船,让他在参与制作的过程中理解船的构造和原理,决定分三步实施:

第一步:整体结构工程,目的:理解船为什么可以浮在水面上

第二步:安装动力系统,目的:理解船为什么可以在水面上移动

第三步:安装控制系统,目的:理解船为什么可以转弯

船的涂装就交给儿子完成,就是大家看到的图片上的彩旗。

PS:呵呵,希望将来可以做得更多!!!

现在第一步和第二步已经完工,目前的进展给大家看看:

(图1)

(图2)

整体结构工程说明:船体的取材来自生活用品,底部是两个空的塑料瓶、一块三夹板、筷子……使用装修剩下的玻璃胶进行粘合。(PS:防水效果很好)试了一下,吃水1cm左右。

中间的彩旗是妈妈帮忙穿线安装的,彩旗的涂装是儿子自己完成的。

动力系统说明:采用了两个有刷小电机75mm桨、2档位开关、18650电池盒、导线若干,准备制作成风动动力系统,动力电池采用一个18650电池为两个电机供电。

控制系统说明:devo7e遥控器AR6100接收、9g舵机一个、废弃信用卡卡片一张(用作转向舵)、钢丝一根

现在出现的问题,希望大家帮忙解决:

  • 使用18650电池给AR6100接收机供电好像不太可行,只有3.7V,最高也只有4.2V。手头有玩飞机的2S电池三块、3S电池两块。我能想到的成本最低的办法就是买一块UBEC给接收机供电,所以接收机供电的问题还有没有其它更好(简单且成本更低)的解决方案?
  • 接收机能解决舵机的控制问题,但无法解决电机的转速控制的问题,这个怎么办,我知道AR6100接收机的油门能解决无刷电机的控制,怎么才能解决我这两个小电机的控制问题呢?两个小电机不用分开控制,它们只提供动力就行?也不用利用差速转向,我儿子太小没法理解差速的概念。我用舵机转向是为了让他理解真船的舵是用来控制转向的。

以上两个问题希望大家能给予帮助和支持。

希望能在这个帖子的探讨过程中寻求到简单且成本更低的解决方案。

网友A:
最简单直接的方法就是买一个10A或者20A的有刷电调,舵机和接收供电问题解决,电机能正反转能调速,用2S锂电就行,价格也便宜,不要想的那么复杂。

网友B:
带帆有什么用,阻力这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帆有什么用,阻力这么大

好看,为了让他能参入这个过程,不考虑风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直接的方法就是买一个10A或者20A的有刷电调,舵机和接收供电问题解决,电机能正反转能调速,用2S锂电 ...

谢谢,好像也只能这么干了

网友C:
帆·  貌似 会降低 马达的吹风效率··要是逆风 估计直接开不动···另外 螺旋桨吃水吗?   吃水的话  这个会变成水船··电池  包括之后加的电调 接收机 都要做防水了··但貌似 加上遥控这些 改装花费价值不菲····综合上诉原因··建议去船舶交易区 淘点配件什么的··有合适的成品船也可以收来改··直接玩也行··DIY 也行··省钱省事·····万事大吉···傻油拉拉···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forumdisplay&fid=573

楼主:
为什么牛人不说话,能不能给点其他的方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帆·  貌似 会降低 马达的吹风效率··要是逆风 估计直接开不动···另外 螺旋桨吃水吗?   吃水的话  这 ...

感谢你写了这么多建议,
当时是想不做帆,只是为了让他参与进来,能做一点事,所以用白纸做了一个,让他可以参与涂色。
吃水的问题,实际放在水里的时候我才发现吃水只有1cm左右,真的是活到老学到老,这是我才明白为什么东方之星吃水可以那么浅,才两米,而水面有十米高。这个小船吃水1cm,而水面高度有20cm左右呢。
总的来说,还是要重新设计控制系统了!谢谢,按你说的,淘点东西去。

网友:
最后用上舵机 这样模拟出来 更接近真船  ,我小时候对船特别感兴趣  ,那时候一个人瞎摸索  。现在有网络了可以学习很多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夸奖

heh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