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14SG的行程限制点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5-06-12):
调节舵机的时候 有个“舵机行程量” 这个理解。
但还有个行程限制点?说明书上好像没有讲这个

就是这种 135 100 100 135 ,其他控应该类似吧
中间那两个100是左右行程量 ,比如我调节成50,那么舵机就行程就只用到默认的50%,

那外侧那两个135呢?调节范围是0%~135%,这是什么意思?有什么用?

求解,谢谢帮忙

网友:
135那个是极限限制点,举一个例子,比如直机的尾拉杆和滑块机械方面都安装好了,但是有一个方向如果打舵到头了,有一点点憋住了,而你又不想做其他方面的改动,为了保护舵机,这时就可以用调小这个135来简便处理。

网友:
回复需要审核,请等待通过。。。。?
135那个是极限限制点,举一个例子,比如直机的尾拉杆和滑块机械方面都安装好了,但是有一个方向如果打舵到头了,有一点点憋住了,而你又不想做其他方面的改动,为了保护舵机,这时就可以用调小这个135来简便处理。

网友A:
想彻底搞清楚 Futaba T14SG 那 End point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35227&fromuid=172444
(出处: 5iMX 我爱模型 玩家论坛)       請自己細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彻底搞清楚 Futaba T14SG 那 End point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 ...

太感谢您了。发的链接对我很有用,我没翻到这篇帖子。去好好学习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感谢您了。发的链接对我很有用,我没翻到这篇帖子。去好好学习下

客氣,,不用謝, 因為以前有人問過,我亦回答過,閣下剛好又提問,所以請你自己看一下.